usb转并口

楼主:
笔记本没有并口
可以用usb转并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或者用usb转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吗?

网友:
可以

当然可以,有很多资料的,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笔记本应用 当然可以,有很多资料的,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USB转串口请用PL2303HX的芯片,价格便宜,性能也好!
张生,专业供应USB转串口芯片的,PL2303HX,CP2102,FT232等USB转换串口芯片!可提供资料!
欢迎联系!张生15899751277,QQ:7526909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成品么,因为我自己要做的话,要去订PCB板,很麻烦

网友:
usb转串口可以用
pci转并口,h-JTAG可以用
usb转并口,没有用过

现在很多都是usb的仿真器下载器,建议使用usb口的。

网友:
你说的USB 转并口 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现在最好的是PCI 转并口的, 而且一般的还都是假的 转并口, 需要好点的公司才是真正可以做到 转并口那种的 , 自己可以上网搜下的 ,我查过一下的,   好像是台湾的公司在做, 而且挺大的那种 。 不过现在 一般的  可以不用 比并口下载的啦!!!一般串口 就好啦 !!

网友:
现在转接口做的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