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二掌 printf藏玄机

楼主: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某型号的核心网络交换机设备中,为调试方便,实现了一个把内存内容从终端打印的功能,也就是dump memory,屏幕的左边显示十六进制,右边以ASCII形式显示,
用过UltraEdit的十六进制编辑功能朋友应该都很了解。显示ASCII码部分的实现,是这样的:

    ....
    printf (string_ascii); /* string_ascii指向待显示的内存段 */
    ....

结果,这个函数调用引起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用于调试的功能,居然造成了整机重启。
大家思考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职业门槛。
问题出在对printf函数的细节理解上。大家都知道调用printf函数要include ,但是有谁看过stdio.h里面对printf函数的原型声明?
一句话,想成为职业C程序员,就必须多看源码,特别是对一些细节的推敲。找出答案的一个重要线索,就藏在stdio.h里面的printf函数原型里。

网友:
以前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看似熟悉的东西还真不简单呀~

网友:
难道是定义 const char * 出的问题??

网友:
观望

单片机里没用过printf语句,只有标准c里面用过,我记得当时一大堆附加条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但它并非一般的字符串,而是格式化字符串。
提醒一下,如果这个字符串里面不含有转义字符,如%d, %x这样的符号,那么会打印出字符串本身。
但是如果含有这些符号呢?如果这个符号代表指针呢?

网友:
真是简单的东西也好多玄机啊 看来以后真的多看看源码 感谢楼主提醒我们哦 哈哈

网友:
man 3 prinf

Code such as printf(foo); often indicates a bug, since foo may contain a % character.  If foo comes from untrusted
       user input, it may contain %n, causing the printf() call to write to memory and creating a security hole.

所以如果printf(str)中如果有%n,则会把已经输出的字符串的个数保存到一个变量中,如果没有指定此变量,则会保存到一个不确定的地址。如下例: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10, n = 0;
        char * str = "This is test:i=%d,  %n\n";
        printf("argv[0] = %s\n", argv[0]);
        if(argc > 1)
                printf("Hello world! I am a %s\n", argv[1]);

        printf(argv[0]);
        printf("\n");

        printf(str);

        printf("This is test:i=%d,%n", i, &n);
        printf("n = %d\n", n);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即将跨入C职业段位前,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本书。现在重读依然能有新的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近正解了,只是有一个地方不大确切:
[所以如果printf(str)中如果有%n,则会把已经输出的字符串的个数保存到一个变量中,如果没有指定此变量,则会保存到一个不确定的地址。]
应该说,如果是有%s,那么会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字串,该字串的起始地址是printf的下一个参数。如果没有这个参数,会读取一个随机的地址,这个地址很可能是非法的,从而导致系统的崩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严重同意这种说法,c语言以简单实用著称,但是缺乏汇编的指向性和确定性。

网友:
那么,为什么printf函数会在这种情况下往下取下一个参数呢,有没有谁想过?
答案可以在任何一份Linux源码中找到。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额~~这么神奇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那么请让我们再深入一些,如何?
函数看到fmt这个字串里面的转义字符%,就去寻找下一个参数。如果调用函数的时候并没有传递这个参数,函数会取得一个随机值对应这个转义字符。
问题是,这个随机值从哪里取出来的?

网友:
不错,下来晒晒。

网友:
明天放出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这个问题涉及到体系结构和编译器的实现,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以后还会详细讨论到给函数传递参数的一些微妙的实现。

网友:
从大一到现在,学了一年半的c++和c,楼主出了2掌,我都不会,真是忏悔啦!
看来要回去再研究下c才行啦,楼主的问题真是有深度!

继续关注楼主的C语言降龙十八掌(能学到老师不会教的东西,真是很好的知识,O(∩_∩)O哈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支持下!

网友:
本期小结

本期小结:
printf函数的实现,大致是这样的:

int printf(const char *fmt, ...)
{
        char printf_buf[1024];
        va_list args;
        int printed;

        va_start(args, fmt);
        printed = vsprintf(printf_buf, fmt, args);
        va_end(args);

        puts(printf_buf);

        return printed;
}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调用vsprintf函数,将第二个参数以后的参数,按格式化字串输出,然后在终端显示出来。如果格式化字串中有多余的%字符,而没有传递相应的参数,会获得一个随机数。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这个多余的%转义字符是一个“%s”,后果是怎样的呢?后果就是访问了一个没有初始化的指针“野指针”。对于8051/ARM7这样没有内存处理单元(MMU)的处理器,会显示不可预料的内容。但对于MIPS/X86这样有MMU的处理器,CPU内部的硬件线路会判断这个指针是否合法。如果是一个非法指针,会引发系统抛出一个异常(Exception),从而导致进程崩溃(process crash),也就是Windows下常见的“该程序执行了非法操作”。而在操作系统内核中发生了这种错误,会引发内核panic,类似Windows的蓝屏死机的概念,系统彻底崩溃。前面提到的,出现这个问题的核心交换机上,就是由于出现内核panic而死机重启的。
那么,随机数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这个问题和体系结构密切相关了。对于x86,我们知道,参数是通过堆栈传递的,那么也就是从没有初始化的堆栈存储区取得的。而对于MIPS/ARM这样的RISC处理器,系统会占用几个寄存器作为传递参数用,如果不够用再通过堆栈传递。因此,在RISC处理器上,错误的参数还有可能从寄存器传递过来。8051是CISC处理器中的一个异类,C51编译器的函数参数传递,使用了R4到R7的四个寄存器,和RISC类似,这点要注意。
最后,请大家吸取一个教训,printf的第一个参数char *fmt,指针指向的内容一定要可控,千万不要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的内容。

下期预告:strcpy函数是C标准库里面的一个常用的字符串拷贝函数。如果让你来写一个,你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网友:
楼主是郭大虾么?好生厉害

网友:
郭大虾是谁?

我不姓郭

网友:
很受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涨!!!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正好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我的问题很有指导意义。
我的问题如下:
ATMEL ARM MCU 的linux下面的程序,开始都可以调用printf()顺利打出来带有参数的字符串,比如printf("\n test string : %s\n",str); ,但是执行到后面,如果还要调用这个形式的printf("%s",str);%s可以换成%d %f等其他标识符,参数也没有少,但是程序就崩溃退出了。在崩溃退出之前,调用了一个有很大缓冲(比如100*1024)的类的对象的函数,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导致printf打印失效,导致程序异常退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说。另外,在函数里面开很大的局部变量,例如100*1024,在编程规范里面是不允许的。会导致堆栈写坏。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我会专门写文章讲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