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有问题吗?

楼主:
最近在做小车,用L298做H桥,电池是用于数字万用表的9v电池,用两个串联,经7812后输出12V给L298的Vs,再经7805供给单片机和L298的Vss,在电机两端并联了用于指示前进和后退的灯;
测试时,单个电机(没有负载)前进、后退都没问题,但两个电机一起接入时,除了第一次启动可以前进、后退外,如果关了,再重新启动就不会动了,灯也只闪一下就灭了;过了一两天再开又是这样;
电池是新的,也更换过试过,电机不是步进机,3V就可以驱动

网友:
9v层积电池,容量有限。。。
建议  电机驱动  独立供电,保障    功率 容量

网友:
一方面加大供电,另一方面可以用其它驱动方式!主要问题估计是电源供电不足以带起电机

网友:
供电电流小了 建议买充电的锂电池来做 算好电流多少毫安时 然后买 这样才能确保电的容量

网友:
研究一下

需要 值得去研究

网友:
一般先用电源适配器拖线测试各个工况的电流用量然后再上电池,当电池降压使用时请计算线性降压电路的损耗,尽量用DC-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