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1674或AD574吗?

楼主:
我用AD1674进行AD转换,51控制并进行数据读取,现在发现51无法正确读取,用过的各位帮帮忙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硬件有问题吗?你能硬认硬件无问题吗?你说的信息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帮你问呢,有人说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你得好好看看手册吧。
还有,在找人帮忙解答的时候有人想让我帮问问你是不是王笑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帮你问呢,有人说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你得好好看看手册吧。
还有,在找人帮忙解答的时候有人想让我帮问问你是不是王笑歌?

哦  这样 我再看看手册……

你不是知道我名字吗……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吗?你能硬认硬件无问题吗?你说的信息不清楚.

硬件应该没问题 刚买的

你可以说说STS出现这样电平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这个跟用不用过没关系吧,就算用过也很未必是完全同一种用法。
LZ应尽量描述清楚现在的用法(电路接法、控制代码、访问速度等),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对8?

网友:
提问模糊

最好有图配合问题描述,比如什么脚位,这样可以看看是不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不详细。
无法正确读取,是读不出数据,还是读的数据有误??
如果读不出数据,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软件波特率设置是否有错误,程序是否合理。
读的数据有误的话,看下硬件电路,有无滤波。

网友:
我正在研究一个A/D转换的电路用的CS5532,是仪表上用的,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
可能的话互相交流下。我这头疼的问题也不少

网友:
加油啊

研究就OK 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上午都在找问题 没空来
现在暂时找到一个问题 是芯片本身出的问题
不知道是买来的时候就已经坏了还是烧坏的  这个还待确定

网友:
现在我也想用这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再用这个芯片,这个芯片的电源有点多啊
我想问一下用这个芯片一定要加双15V的源码

网友:
现在我也再用这个芯片,这个芯片的电源有点多啊
我想问一下用这个芯片一定要加双15V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