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笔记-SD卡的读写和FatFS文件系统(转)

楼主:
因为要用,学习了一下SPI操作SD卡,同时移植了一个免费开源的FAT文件系统:FatFS。感觉挺好,在单片机上实现了读写文件的操作,接下来就可以解释我的G代码咯!

  我的SD卡底层操作参考了网上几种常见的代码,但又对其结构做了一定的优化,至少看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既可以作为文件系统的diskio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底层函数,把SD卡作为一块flash读写。

  FatFs文件系统体积蛮小,6-7K足矣,对于128Kflash的STM32来说很合适,代价不大。同时可移植性很高,最少只需要4个函数修改既可以实现文件系统的移植。相关文件系统的介绍请看这里。

  这里给一套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包括fatfs文件系统的原版资料、几个重要的手册和网上下载的代码。

      重要参考文章:

     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文章

    下面是我的代码:

  其中底层的SPI总线对SD卡的操作在SPI_SD_driver.c/h中,而FATFS的移植文件diskio.c中对磁盘的操作函数中将调用底层的操作函数。下面是一些底层操作函数:

u8 SPI_ReadWriteByte(u8 TxData); //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u8 SD_WaitReady(void); //等待SD卡就绪
u8 SD_SendCommand(u8 cmd, u32 arg, u8 crc); //SD卡发送一个命令
u8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u8 cmd, u32 arg, u8 crc); //SD卡发送一个命令,不断线
u8 SD_Init(void); //SD卡初始化

u8 SD_ReceiveData(u8 *data, u16 len, u8 release); //SD卡读数据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读SD卡CID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读SD卡CSD
u32 SD_GetCapacity(void); //取SD卡容量

u8 SD_ReadSingleBlock(u32 sector, u8 *buffer); //读一个sector
u8 SD_WriteSingleBlock(u32 sector, const u8 *buffer); //写一个sector
u8 SD_ReadMultiBlock(u32 sector, u8 *buffer, u8 count); //读多个sector
u8 SD_WriteMultiBlock(u32 sector, const u8 *data, u8 count); //写多个sector

  这是diskio.c中的一段代码,在disk初始化中,我们调用了SPI_SD_driver.c中的SD卡初始化函数。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u8 state;

if(drv)
{
return STA_NOINIT; //仅支持磁盘0的操作
}

state = SD_Init();
if(state == STA_NODISK)
{
return STA_NODISK;
}
else if(state != 0)
{
return STA_NOINIT; //其他错误:初始化失败
}
else
{
return 0; //初始化成功
}
}

  总之FATFS文件系统具有很高的可移植性,经测试,在STM32的18MSPI时钟下,读文件的速度在每秒300K以上,写文件也有100多K的速度,应该说基本满足了嵌入式工程应用中,对磁盘读写的速度要求。如果进一步优化SD卡读写代码,速度应该还会有一定提高,同时还要注意的是FLASH自身读写速度没有ram那么快,通过更换SD卡发现读写速度和卡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速度较快的卡。

来源:http://blog.ednchina.com/jjldc/190753/message.aspx

网友:
谢谢喽……学习一下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使用呢,帮了很大的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