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万用表

楼主:
谁用单片机做过万用表给个资料参考一下 谢谢了  我想做个万用表自己用

网友:
数字式万用表其实是围绕数字显示展开硬件配置的,
通常核心是一片带A-D转换的LCD驱动芯片,
电阻、电流、频率都可以转换到电压进行测量、、、

所以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