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data sheet中的時序圖

楼主:
如圖是讀取某flash的時序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哪些有用的信息,
圖中兩個時序圖有何區別
總之怎麼最好的利用時序圖?
謝謝各位!

网友:
时序图要跟参数表一起对着看才知道意义

 比如上图里的"tOE",标注的是从"OE#"的下降沿到"Outout Valid"开始的时间,在参数表的"tOE"行里应该在MAX栏填有数据,这个参数表明:从"OE#"信号有效到芯片的Data总线线输出有效数据之间的间隔时间不会超过"tOE"。

 LZ自己再多看几个,就熟悉了。

网友:
要了解都是什么功能

每个符号都是有意义的,比如,reset,ce,we……这些要在datasheet里面找,认清楚都是什么意思之后,捋清楚先后顺序,比如reset和使能管脚要先给出操作,其他的呢,时序上让拉高就拉高,让拉低就拉低,时间也按上面的来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雖然還是不懂,不過還是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好有难度呀

网友:
好高深啊,我看了一两个彻底把我的自己信心给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