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的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和AD芯片做电位采集时,采集到的电压通过串口输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中,但是输出的数全是16进制的,
例如:24位AD,电压基准2.5V,当达到满量程时,输出为:FFFFFF,当<2.5v时,输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输出)假设为999999,
此时,我们的输出电压=(999999/FFFFFF)*2.5v
问题是:
怎么样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我们想要的电压?
或者说,你认为我上面说的不对的话,给另一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不会设置串口通讯啊

网友:
将HEX 转为 十进制的ascII码即可
  方法:
    1、 直接用printf函数打印 %d格式即可  缺点printf函数比较大
    2、自己写一个转换函数,
       先将 HEX转为 十进制 这个应该不难
       再将 十进制转为 ascII码

     以下是两个实际的代码函数 参考一下
bool RS232_PutHex(u8 *s,u16 length)
{
   u16 i;
   u8  ch;
   bool success =TRUE;
   for(i=0; i     {
      ch =s
>>4;
      if( ch<=9 )
       {  RS232_TX_Char(ch+'0'); }
      else
       {  RS232_TX_Char(ch+0x37);}

     ch =s
&0x0f;
     if( ch<=9 )
      { RS232_TX_Char(ch+'0'); }
     else
     {  RS232_TX_Char(ch+0x37);}
   }
   return success;
}

bool RS232_PutWord(u32 ch,u8 bit)
{
   u8  con[5];
   bool success =TRUE;
   if(bit ==8)
   {
     con[0]=ch&0xff;
     RS232_PutHex(con,1);
   }
   else if(bit ==16)
   {
     con[0]=(ch>>8) &0x0ff;
     con[1]=ch &0x0ff;
     RS232_PutHex(con,2);
   }
   else if(bit ==32)
   {
     con[0]=(ch>>24) &0x0ff;
     con[1]=(ch>>16) &0x0ff;
     con[2]=(ch>>8) &0x0ff;
     con[3]=ch &0x0ff;
     RS232_PutHex(con,4);
   }
   return success;
}

调用 RS232_PutWord(u32 ch,u8 bit)函数
可以将8bit  16bit  32bit 的HEX  转为ascII码输出至串口

如果想将 0x0a 显示为 “10”的话  再加一级将hex转为十进制即可

希望对你能有用

网友:
换算成BCD码输出。
例如:24位AD,电压基准2.5V,当达到满量程时,输出为:FFFFFF,当<2.5v时,输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输出)假设为999999,
此时,我们的输出电压=(999999/FFFFFF)*2.5v=1.5V
为了保证精度,可以1000*2.5*(0x999999 / 0xffffff)=1500mV,=0x05FC
把005dc换算成BCD码,01 05  00 00,然后输出就行了。或者组合成压缩BCD码,输出15 00。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没有这个运算功能,

你可以试一下labview

网友:
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没有显示十进制的功能,你必须进行ASCII码或者BCD码的转换,要不然就得换用别的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