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 无线数传模块 支持路由组网

楼主:
SmartNode N608无线通信模块

SmartNode N608是一款超低功耗(自动休眠及快速唤醒设计)、中短距离(2000米内)、支持路由及自组网络(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中继)的无线通信模块,介于频段434MHz(240-930MHz可订),无线传输速率2.4K-128K,发射功率8dbm到18dbm(可调),广泛适用于工业和民用领域(无线抄表;无线门禁;无线测控;无线数据采集;无线传感器网络;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交通等)。

品牌
SmartNode型号N608
信息传送内容数据支持网络SmartNode
频段434MHz(240-930MHz可订)发射功率50mw
短信息模式 PDU 外形尺寸 20*20*4(mm)

管脚功能:
1、TX
模块UART 发送(TTL 3V)
2、RX
模块UART 接收(TTL 3V)
3、RESET
模块复位(低电平有效)
4、I/O2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5、1 /O1
通用输入输出(可扩展)
6、GND
电源地
7、VOUT

1、当VCC供电时: 模块LDO输出3V 200mA
2、1.8V- 3.3V供电输入,去除内部LDO电流消耗
8、VCC
电源输入(3.3V‐6V)
详细参数:
型号 SmartNode N608
工作频率标准434MHZ(240-930MHZ可订)
信   道64信道
工作模式 跳频与固定频率(通过串口输入参数选择)
调试方式FSK/GFSK
无线传输速率2.4K-128k
发射功率8dbm到18dbm(可调)
接收灵敏度 -118dbm
发射电流 24mA(+13dbm)
60mA(+18dbm)
接收电流 17mA
侦听电流7uA (可立即接收数据)
休眠电流60nA (唤醒时间120uS)
通信距离
(空旷)
1300米(16dbm)
2000米(18dbm)
模块ID全球唯一32bit
厂家识别码PID 16bit
用户识别码UID 16bit
通讯接口TTL串口8N1
串口速率2400
9600(出厂默认)
(软件可设置)
通讯协议SmartNode协议,支持路由、组网
数据传输方式 串口透明传输
供电电压 1.8V-6V
工作温度 -40℃--+80℃
尺寸 20mm*20mm*4mm
天线接口 IPEX,IPEX  to  SMA,内置天线

网友:
SmartNode RF-DEMO评估板(演示、开发)

SmartNode RF-DEMO为SmartNode系列无线通信模块的评估板(演示、开发),配合SmartNodeManager评估软件可对SmartNode系列无线通信模块进行配置、测试、演示、管理等众多操作。

一、评估板图示

二、说明
1、评估系统可以使用USB、电池或外部电源供电;
2、当板子通电时,POWER LED(红色)会点亮;
3、当SmartNode 被供电时,VOUT LED(红色)会点亮;
4、当与计算机连接时,首先安装USB驱动,驱动所在文件夹GVIM  Smart Node Windows_2K_XP_S2K3_Vista;
5、当USB连接成功后,USB LED(黄色)点亮;
6、I/O1 LED(绿色),指示RF发送数据;
7、I/O2 LED(蓝色),指示RF接收数据;
8、I/O是否指示RF收发状态,可以通过软件控制;
9、跳线器可以选择VOUT I/O1 I/O2 LED是否指示;

网友:
SmartNodeManager评估软件(演示、开发)

SmartNodeManager为SmartNode系列无线通信模块的评估软件(演示、开发),配合 SmartNode RF-DEMO评估板可对SmartNode系列无线通信模块进行配置、测试、演示、管理等众多操作。

一、设置串口

首先配置串口参数。
二、添加模块 ID

录入模块的 ID 号,便于收发数据操作。
三、模块参数设置、读取界面
(1)选择需要执行的指令,点击read或Update,Default恢复到模块出厂设置:

(2)当通过无线读其它模块参数时,需选取目标模块地址,如下:

(3)测试目标模块信号强度,如下:

(4)结束等待:

进度条,当处理数据等待时,可以看到倒计时进度状态,如果想提前结束等 待,可以点击 Cancel 按钮。
四、收发数据

(1)选择接收模块地址

(2)发送自己的数据

注意:格式为16进制数据之间空格,结束不能为空格。
(3)定时发送数据

网友:
有事联系www.gvim.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