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器件,这是从高压检测电路上拆下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个光耦.

A_P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见过这个玩意

网友:
不知道,看一下周边电路,还有那东西上面有什么标记。

网友:
把外围大概电路也弄上来看看那,就看这个实在是想像不出。而且大小也不知道多大哎

网友:
看看提不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http://www.e9898.com/info/img_xiangxi761570.html

网友:
多拍幾張照片上來看看, 順便將零件的標示也拍下來

网友:
多拍照片上來看看,从安装位置看,是电子器件

网友:
贴片还是插件

是不是保险啊?

网友:
像干簧管,作为继电器用的

网友:
水泥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

网友:
该高压检测设备是几几年的产品?

照片里的器件像是气体放电管的早期产品

网友:
主要功能是防雷击,属于保险装置的范畴

网友:
该产品就是现在正在使用的.附件是全图.
补充一下,器件的标号都是U, 我感觉好像是高压光耦,但是在网上却找不到.

网友:
U是单元的意思

网友:
电阻??

具体是检测电压还是测电流的?

网友:
据我分析应该是高压气体放电管,是限制电压的,可以看到上面有充气口.由此充入惰性气体.电压超过规定值时,气体击穿放电.因是陶瓷外壳,不会引起放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