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介绍几种品牌彩电的解锁码

楼主:
哥们介绍几种品牌彩电的解锁万能码。
1.海信东芝TB1238机心万能密码是2175或1238;
2.乐华100Hz机心万能密码是987;
3.乐华三菱 飞利浦机心万能密码是2442;
4.夏华E系列三洋单片机万能密码是4321;
5.康佳T5435彩电的解锁方法是:同时按面板上的“频道 ”和“频道-”键;
6.长虹A6机心的解锁方法是同时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和“显示”键;
7.长虹CN-12机心的解锁方法是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键和“静音”键,或“F”键和“返回”键。 海尔电视解童锁
海尔童锁功能有如下几种解锁方式:
1.用菜单键解锁:按“MENU”键(或“FUNC”键),选择功能显示菜单(系统设定菜单),在子菜单里有童锁一项,按P /-来移动光标移动到“童锁”字样处,按V /-键将童锁设置为“关”,即将童锁功能关闭;
2.按屏显键解锁:此类机器童锁后屏幕上无锁定标志,但是按屏显键节目号是红色:此类机器的解锁方法很简单:按遥控器上的“DISPLAY”键(频道号显示键),持续3秒钟(或5秒钟)以上,屏幕显示的节目号由红色变成绿色即可解锁。
3.密码解锁:按“LOCK”键或童锁键然后输入4位您设定的密码按P /-来移动光标移动到“童锁”字样处,按V /-键将童锁设置为“关”,即将童锁功能关闭。工厂的初始密码为0000。
4.组合锁解锁
同时按下遥控器的静音键和屏显键,屏幕显示的锁头(电视童锁功能)就可以解开,当电视的童锁功能打开后,电视的本机键与遥控器单键都被锁定,关机后再次开机仍保持童锁状态。
5.1269万能码解锁
 如:CPU:LC863320A,小信号是LA76810的机型,用户输入密码锁后又把密码忘了,或用户先输入定时关机后再按密码锁,这时就可输入1269万能码即可解决.
不同的电视机型号、不同的电路设计有不同的解锁方式
长虹21K32解除童锁方法
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和“静音”键长虹G2136k解除童锁方法
先按住F键不放,再按静音键就OK了长虹B2116童锁
1 同时按下屏幕键和消音键,电视显示童锁符号,电视进入童锁状态。这时,除遥 控器电源开关和面板电源开关外,其余任何键都不起作用。
2 设定童锁功能后,若按面板或遥控器开要害关机,再按电源开要害开机,屏幕显示童锁符号并且屏幕变黑。
3 若要解除童锁状态(开锁),必须在屏幕显示童锁符号时,同时按下屏幕显示键 和消音键即可,此时屏幕童锁符号消失,屏幕恢复正常显示。
长虹C2152童锁解除
1:按住遥控的F键之后按静音键
2:按住遥控的静音键之后按屏显键  用K5系列的遥控板,如K5D,同时按静音和状态鍵,就可解除。此法如不行,最笨的办法就是开机后换存储器,百分之百排除。用K5D摇控器,同时按静音和屏显鍵就可解除长虹21A21电视童锁解除方法
部分用户使用了彩电密码锁或童锁功能。若忘记了密码,会出现不能自动搜台、或屏幕呈现
黑屏状态提示输入密码,或不能换台等现象。不知道密码也会使接修彩电的维修员一筹莫展。 乐华N21K8怎么解除童锁
打开遥控器在最下面有一个空键就是工厂键,按一下既可进入维修状态,可找到童锁项,也可以按菜单 6483,3次既可进入!康佳电视T2166A2开机时进入童锁解除(LA863328)
按静音键一次,再按数字健9三次,这是康佳的万能解锁。
康佳 如何解童锁
1) E机童锁:如出现左上角有三个钥匙点,同时按电视机上节目控制键“ 、-”大约几秒钟后就可以自动解开;
2) A机童锁:如出现两把锁,中间有三个(*、*、*),首先按遥控器上静音,然后再按“9、9、9”。
3) P机童锁:先把电视机上的预先开关打开,再将“SPIK”键和“AV/TV”键同时按
夏华电视机万能解童锁
用0870可解开任何密码的童锁!创维解童锁 的解除方法
创维解童锁 的解除方法
创维解童锁
现在的机器童锁功能有如下几种解锁方式:
 1.用菜单键解锁:按“MENU”键(或“FUNC”键),选择功能显示菜单(系统设定菜单),在子菜单里有童锁一项,按P /-来移动光标移动到“童锁”字样处,按V /-键将童锁设置为“关”,即将童锁功能关闭;
 2.按屏显键解锁:此类机器童锁后屏幕上无锁定标志,但是按屏显键节目号是红色:此类机器的解锁方法很简单:按遥控器上的“DISPLAY”键(频道号显示键),持续3秒钟(或5秒钟)以上,屏幕显示的节目号由红色变成绿色即可解锁。
 3.密码解锁:按“LOCK”键或童锁键然后输入4位您设定的密码按P /-来移动光标移动到“童锁”字样处,按V /-键将童锁设置为“关”,即将童锁功能关闭。工厂的初始密码为0000。
 4.组合锁解锁
 同时按下遥控器的静音键和屏显键,屏幕显示的锁头(电视童锁功能)就可以解开,当电视的童锁功能打开后,电视的本机键与遥控器单键都被锁定,关机后再次开机仍保持童锁状态。不同的电视机型号、不同的电路设计有不同的解锁方式
杂牌机使用M37160 M61264童锁解除方法
假如菜单中童锁一项为灰色说明无法用遥控器消除,我的方法是关机脱开存储器非接地脚开机再焊上即可消除请注重在开机状态下焊同时还要查按键是否漏电。
注:一般电视机的童锁在该机的说明书上都专门有说明。
假如实在不能解开童锁,则换写有原装数据的存贮器
本资料部分来自网上收集整理,个别机型未经测试,仅供参考,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