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的网络音视频通信(简单易明版)

楼主:
本文来自http://blog.csdn.net/hellogv/

   由于这个学期的期末将至,因此期末大作业也要开始做了。这次做的是N个月前就做过的网络音视频通信,不过这次做了不少改进。
   在这里,先要感谢一下 MacintoshM 大侠,他的帖子给我提供了最原始的源代码,我现在的代码也是在他代码的基础上做出修改的。
OK,现在进入主题,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东东:
  •    下位机为 mini2440 ,其操作系统是WINCE 5.0,需要在下位机上插入USB摄像头(中星微301,驱动为15分钟限制版),以及插入麦克风耳机;
  •    上位机为普通的PC,需要插入麦克风耳机;
  •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开发环境为Visual Studio 2005。
接下来,说说这个东东的功能,和工作原理:
  • 网络视频传输,首先把mini2440与USB摄像头连接在一起,通过USB摄像头捕捉图像(320 x 240,15fps),然后通过UDP协议发送至PC端,在PC屏幕上以15fps的速度显示。
  • 网络音频传输,首先在mini2440和PC上都插入麦克风耳机,两者都同时录音,并以G.726编码,然后把压缩包通过UDP协议发送至对方,而在录音的同时,也对来自对方的压缩包用G.726解码,然后再在耳机播放音频。
最后,说说这个版本相对于以前的改进:
  • 把以前的RTP改为UDP,实践证明,在这个系统中,用UDP的效率会比RTP好,毕竟不需要用到RTP的流量监测等高级功能,仅仅能通信就行了;
  • 以前版本基于100M网卡,现在支持10M网卡了,在100M网卡的机器上,可以直接把JPEG图片发过去,但是,在10M的网卡是,每次数据包最大为1440比特,因此要兼容10M网卡,就需要把图像分割成多个1440大小的数据包,分别发送了。
源代码可以到这里下载(2008.12.01才可以下载):
http://download.csdn.net/user/hellogv
网络音视频通信

下面说说关键的源代码:

以下是WINCE部分的代码

#pragma once
#include "winsock2.h"
//RTP支持
#include "..\UDP\UDP.h"

//音频支持
#include "WaveIn.h"
#include "WaveOut.h"

//G726支持
#include "g726.h"

//摄像头支持
#include ".\video\\zc030xlib.h"

#define Video_Width 320 //视频宽度
#define Video_Height 240 //视频长度
#define AudioData_Size 960  //每块音频数据包的大小
#define Compr_AudioData_Size 120  //压缩后音频块的大小

//音频输入输出变量
CWaveIn *g_pIn;
CWaveOut *g_pOut;
char pin[AudioData_Size],pout[Compr_AudioData_Size];
char waveout[AudioData_Size];
//摄像头输入变量
DWORD dwSize;
DWORD dwJpg;
DWORD dwRtnSize[2];/* 0 - for bmp, 1 - for jpeg */
LPBYTE lpFrameBuffer;
LPBYTE lpJpgBuffer ;
//控制变量
bool isCameraEnabled;
//UDP
CUDP_CE m_CEUdp;

class AVClass
{
public:

    //=====================================================================
    //  语法格式:   void InitAV(CWnd * p)
    //  实现功能:   初始化音频和视频,用于录音、播放音频,以及播放视频
    //  参数:     p为窗口类指针
    //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AV(CWnd * p,int local_port,CString remote_ip,int remote_port)
    {

       //-----------------------初始化UDP-----------------------//
       m_CEUdp.m_OnUdpRecv = OnUdpCERecv;
       DWORD nResult = m_CEUdp.Open(p,local_port,remote_ip,remote_port);
       if (nResult <=0)
       {
           AfxMessageBox(_T("打开端口失败"));
           return;
       }

        //------------------------控制变量-----------------------//
        isCameraEnabled=false;
        //-------------------------视频--------------------------//
        int i = capInitCamera();
        dwSize = 320 * 240 * 3;
        dwJpg = 40960;
        lpFrameBuffer = (LPBYTE) malloc (dwSize);
        lpJpgBuffer = (LPBYTE) malloc (dwJpg);
        if(i<=0)
        {
            //::MessageBox(NULL, L"Init camera error ", L"Notice", 0);
            goto video_error;//出错,释放空间
        }
        if (0 != capSetVideoFormat(0, VIDEO_PALETTE_RGB24, VIDEO_SIZE_SIF))
        {
            //::MessageBox(NULL, L"SetVideoFormat error ", L"Notice", 0);
            goto video_error;//出错,释放空间
        }

        if (capStartCamera(0) != 0)
        {
            //::MessageBox(NULL, L"StartCamera error ", L"Notice", 0);
            capStopCamera(0);
            goto video_error;//出错,释放空间
        }
        //没出错,进行视频(控制状态)、音频设置
        isCameraEnabled=true;
        goto audio;
video_error:
        free (lpFrameBuffer);
        lpFrameBuffer = NULL;
        free (lpJpgBuffer);
        lpJpgBuffer = NULL;
        //-------------------------音频--------------------------//
audio:
        g_pOut = new CWaveOut();
        g_pIn = new CWaveIn();
        g_pOut->StartPlay();
        g_pIn->StartRec(OnRecCapAndSend,(DWORD)p);

    }

    //=====================================================================
    //  语法格式:   void FreeAV()
    //  实现功能:   释放音频、视频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FreeAV()
    {
        //-------------------------视频--------------------------//
        if(isCameraEnabled)
            capStopCamera(0);
        //-------------------------音频--------------------------//
        g_pOut->StopPlay();
        g_pIn->StopRec();
        delete g_pOut;
        delete g_pIn;
        //------------------------UDP------------------------//
        m_CEUdp.Close();
    }

    //=====================================================================
    //  语法格式:   void RecAndPlay(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实现功能:   接收网络传来的音频,以及播放
    //  参数:     wParam,表示数据;lParam,表示数据长度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CALLBACK OnUdpCERecv(CWnd * pWnd,char* buf,int nLen,sockaddr * addr)
    {
        g726_Decode(buf,(unsigned char*)waveout);

        g_pOut->lay(waveout,AudioData_Size);
    }

    //=====================================================================
    //  语法格式:   static void OnRecCapAndSend(char *data,int length,DWORD userdata)
    //  实现功能:   录音,摄像并且发送
    //  参数:     data表示数据,length表示数据长度,userdata暂时没用
    //  返回值:    无
    //=====================================f================================
    static void OnRecCapAndSend(char *data,int length,DWORD userdata)
    {
        //-------------------------音频--------------------------//
        memcpy(pin,g_pIn->buffer,AudioData_Size);
        g726_Encode((unsigned char*)pin,pout);
        m_CEUdp.SendData(pout,Compr_AudioData_Size);

        //-------------------------视频--------------------------//
        if(isCameraEnabled==false)//如果程序不能用摄像头
            return;
        Sleep(15);
        int index=0;
        memset(lpFrameBuffer, 0, dwSize);
        memset(lpJpgBuffer, 0, dwJpg);
        dwRtnSize[0] = dwRtnSize[1] = 0;
        if (capGetPicture(index, lpFrameBuffer, dwSize, lpJpgBuffer, dwJpg, dwRtnSize) == 0)
        {
            /// m_CEUdp.SendData((const char *)lpJpgBuffer,dwRtnSize[1]);
            char tmp[1440];
            int tmp_i=0;
            for(int i=0;i
            {
                tmp[tmp_i]=lpJpgBuffer;
                tmp_i++;
                if(tmp_i==1440)
                {
                    m_CEUdp.SendData(tmp,1440);
                    tmp_i=0;

                }
                else if(i==dwRtnSize[1]-1)
                {
    m_CEUdp.SendData(tmp,dwRtnSize[1]-(dwRtnSize[1]/1440)*1440);
                    tmp_i=0;
                }
            }
        }
    }
};

网友:
以下是PC部分的关键代码

1. #pragma once
2. #include "winsock2.h"
3.
4. //UDP支持
5. #include "..\UDP\UDP.h"
6.
7. //音频支持
8. #include "WaveIn.h"
9. #include "waveout.h"
10.
11. //G726支持
12. #include "g726.h"
13.
14. //视频支持
15. #include "Gdiplus.h"
16. using namespace Gdiplus;
17.
18.
19. #define VideoData_Size 1440 //每块视频数据包的大小
20. #define Video_Width 320 //视频宽度
21. #define Video_Height 240 //视频长度
22. #define AudioData_Size 960 //每块音频数据包的大小
23. #define Compr_AudioData_Size 120 //压缩后音频块的大小
24.
25.
26. //音频输入输出变量
27. CWaveIn *g_pIn;
28. CWaveOut *g_pOut;
29. char pin[AudioData_Size],pout[Compr_AudioData_Size];
30. char wave_data[AudioData_Size];
31.
32. //UDP变量
33. CUDP_CE m_CEUdp;
34.
35.
36. //视频输入变量
37. GdiplusStartupInput m_gdiPlusInPut;
38. ULONG_PTR m_gdiPlusToken;
39. char video_data[Video_Width*Video_Height];
40. int index;//视频数据当前索引
41. class AVClass
42. {
43. private:
44.
45. public:
46. //=====================================================================
47. // 语法格式: void InitAV(CWnd * p)
48. // 实现功能: 初始化音频和视频,用于录音、播放音频,以及播放视频
49. // 参数: p为窗口类指针
50. // 返回值: 无
51. //=====================================================================
52. void InitAV(CWnd * p,int local_port,CString remote_ip,int remote_port)
53. {
54. //-------------------------UDP连接--------------------------//
55. m_CEUdp.m_OnUdpRecv = OnUdpCERecv;
56. DWORD nResult = m_CEUdp.Open(p,local_port,remote_ip,remote_port);
57. if (nResult <=0)
58. {
59. AfxMessageBox(_T("打开端口失败"));
60. return;
61. }
62.
63. //-------------------------音频--------------------------//
64. g_pOut = new CWaveOut();
65. g_pIn = new CWaveIn();
66. g_pOut->StartPlay();
67. g_pIn->StartRec(OnRecording,(DWORD)p);
68. //-------------------------视频--------------------------//
69. GdiplusStartup( &m_gdiPlusToken, &m_gdiPlusInPut, NULL ); //初始化GDI+
70. memset(video_data,0,Video_Width*Video_Height);
71. index=0;
72.
73. }
74.
75. //=====================================================================
76. // 语法格式: void FreeAV()
77. // 实现功能: 释放音频、视频
78. // 参数: 无
79. // 返回值: 无
80. //=====================================================================
81. void FreeAV()
82. {
83.
84. //-------------------------音频--------------------------//
85. g_pOut->StopPlay();
86. g_pIn->StopRec();
87. delete g_pOut;
88. delete g_pIn;
89. //-------------------------视频--------------------------//
90. GdiplusShutdown(m_gdiPlusToken); //销毁GDI+
91.
92. //------------------------UDP--------------------------//
93. m_CEUdp.Close();
94.
95. }
96. //=====================================================================
97. // 语法格式: void RecAndPlay(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HWND hwnd)
98. // 实现功能: 接收网络传来的音频,以及播放
99. // 参数: wParam,表示数据;lParam,表示数据长度;hwnd,表示显示视频的窗口句柄
100. // 返回值: 无
101. //=====================================================================
102. static void CALLBACK OnUdpCERecv(CWnd *pWnd,char* buf,int nLen,sockaddr * addr)
103. {
104. /*测试收到的数据大小
105.
106. CString tmp;
107. tmp.Format(L"%d",nLen);
108. MessageBox(0,tmp,0,0);
109. return;*/
110.
111. //-------------------------如果是音频数据--------------------------//
112. if(nLen==Compr_AudioData_Size)
113. {
114. g726_Decode(buf,(unsigned char*)wave_data);
115. g_pOut->Play(wave_data,AudioData_Size);
116. return;
117. }
118. //-------------------------如果是视频数据--------------------------//
119.
120. if(nLen==VideoData_Size)//完整的视频数据块
121. {
122. for(int i=0;i
123. {
124. video_data[index]=buf[i];
125. index++;
126. }
127. return;
128. }
129.
130. //视频数据块的最后一块
131. for(int i=0;i
132. {
133. video_data[index]=buf[i];
134. index++;
135. }
136.
137. //如果JPEG图像特别大,则肯定是出错,则抛弃
138. if(index>Video_Width*Video_Height)
139. {
140. //MessageBox(0,"缓冲区出错","错误信息",0);
141. return;
142. }
143.
144.
145. try{
146. IPicture *pPic;
147. IStream *pStm ;
148. //分配全局存储空间
149. HGLOBAL hGlobal=GlobalAlloc(GMEM_MOVEABLE,index);
150. LPVOID pvData=NULL ;
151. //锁定分配内存块
152. pvData=GlobalLock(hGlobal);
153. //复制数据包video_data到pvData
154. memcpy(pvData,video_data,index);
155.
156. GlobalUnlock(hGlobal);
157. CreateStreamOnHGlobal(hGlobal,TRUE,&pStm);
158.
159. ULARGE_INTEGER pSeek;
160. LARGE_INTEGER dlibMove ={ 0 } ;
161. pStm->Seek(dlibMove,STREAM_SEEK_SET ,&pSeek);
162. // Sleep(15);
163.
164. //装入图形文件
165. if(FAILED(OleLoadPicture(pStm,index,TRUE,IID_IPicture,(LPVOID*)&pPic)))
166. {//附:如果video_data这个数组包含的图像有错,则OleLoadPicture 容易产生读写内存错误
167. // pPic->Release();
168. // pStm->Release();
169. return ;
170. }
171.
172. Image img(pStm,0);
173. Graphics mGraphics(GetDC(pWnd->m_hWnd));
174. mGraphics.DrawImage(&img, 0, 0, Video_Width, Video_Height);
175. img.~Image();//会出错
176. mGraphics.~Graphics();
177. pPic->Release();
178. pStm->Release();
179. }
180. catch(CException * e)
181. {}
182. memset(video_data,0,Video_Width*Video_Height);
183. index=0;
184. }
185.
186. //=====================================================================
187. // 语法格式: static void OnRecording(char *data,int length,DWORD userdata)
188. // 实现功能: 释放音频
189. // 参数: data表示数据,length表示数据长度,userdata暂时没用
190. // 返回值: 无
191. //=====================================================================
192. static void OnRecording(char *data,int length,DWORD userdata)
193. {
194. memcpy(pin,g_pIn->buffer,AudioData_Size);
195. g726_Encode((unsigned char*)pin,pout);
196. m_CEUdp.SendData(pout,Compr_AudioData_Size);
197. }
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