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模拟路灯系统的研究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有哪位做了今年模拟路灯系统的题 能发给我借鉴下程序电路什么的嘛? 我们老师要求用44210单片机完成,哪位高手51编出的能给我提供点思路不? 跪求 万分感谢!!

网友:
51单片机是可以的呀 至于44210单片机 我就不知道了 思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这几天整理一个思路吧 然后放在博客里面 周末的时候 你去下载一下吧

网友:
哦,路灯还是交通灯啊!哈哈挺简单的题目啊!做个控制,白天可以熄灭,到了相应的黑度可以打开路灯!然后可以手动可以自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T T太感谢了!!我也觉得思路应该差不离 主要是想借鉴51的图和程序 那么根据他去改编44210的端口什么换掉 语言的话应该差的不多 写起来也有个方向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