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C902的verilog驱动程序

楼主:
求DAC902的verilog驱动程序

网友:
…………

拜托,DAC902是并行接口:数据稳定后用时钟上升沿锁存。就这么个简单的时序还跟人要驱动,不觉得累得慌?
再说,驱动要跟硬件配合着才能做,没电路图也做不了。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