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的电路加入直流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有一个电路的部分,左右声道信号从4558出来后为什么还要在后面加入直流信号?

网友:
是传说中的阻容滤波吗

rt

网友A:
根據電路判斷, 後面的電路是單電源的, 沒有負電壓.
所以要利用電組將中點電位提升, 以免前端的負半波訊號被截掉.

网友:
我觉得是上拉电阻与电源配合起到稳压的作用,《以免前端的負半波訊號被截掉》在直流中很难解释。最好看看输出后连接部分的电路才能判断。

网友:
這個電路里的電阻是為了提供一個中點偏壓電位,
以免前端的交流訊號因為後端沒有負電壓而被截掉負端訊號.

前端訊號經過交聯電容之後, 會成為一個在 0V 準位上下襬動的交流訊號,
若後端是單電源電路, 負半波將被 cut off.
所以要加電阻將電壓提升到 1/2 VCC, 在這個線路就是 4.5V.

為何要 1/2 VCC 呢, 是因為如此才能讓正負半波都能達到最大值.

网友:
电容充电的时候还好说,那要是电容放电的时候呢?这电容比较大放放这位置起的作用也不好定。

网友:
把电路后半部分放出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没有什么的,它就是个分压电路,

这同的设计有关系,根据你的需求来定的

但是很少看到这样做的,一般都在音源部分加这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據電路判斷, 後面的電路是單電源的, 沒有負電壓.
所以要利用電組將中點電位提升, 以免前端的負半波訊號被截掉.

来晚了,想说的话已经有人代劳了 、、、

楼主请参考集成运放单电源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偏置电压而已

网友:
:Q 我啥时候能明白呢 :'(

网友:
路过,先顶几下,旁边静观...............

网友:
需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