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的定义问题?

楼主:
请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如何看下面的定义: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 0)
#endif

主要是“   ((void *) 0)  ”,为什么这么复杂?

网友:
void *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这就是它的最大作用!

网友:
void *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这就是它的最大作用!其实这块很简单的,自己搜下资料

网友:
谢谢解答!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