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TLC2543的进来看下

楼主:
用TLC2543做AD转换的时候,假如说是测量电压,那么在模拟输入通道前是否应该加旁路电路,用以去除干扰,如果用的话,这个电路该怎么接?

网友:
最好加一个运放 否则确实会出现一点干扰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一样 选择不同的运放 这样能够消除一部分的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对电源的滤波一定要好~~~~~~~参数:一个几百U的电解电容,和几百p的瓷片电容,具体的要看你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外接2个1.5V电池,用电位器调节电压。
用2543测量这个电压。

网友:
楼主看资料,有例图,我接过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