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个具备VGA显示功能的学习版~~~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如题,

近期

准备在DIY个具备vga显示功能的单片机学习版,

在功能确定上,

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我补充一些内容,感谢小志和soso

我这里刚巧完成cpld控制sdram的vga显示,聊起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就打算做这个活动。

网友:
这个东西,我做了一年了,等我慢慢写清楚

今天事情太多。

网友:
原始的进度和地址

创世:http://bbs.      21ic.com/icview-119600-1-1.html
继续:http://www.embcom.net/thread-1872-1-1.html
现在: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8276

相关qq群:630571

网友:
硬件接口和编程示例 ,这是最原始的arm版本的程序

硬件spi总线,vga 1024*768 65536真彩色
速率不能大于13M byte写入速率。
接口定义:
接口引脚 说 明
NPCS0 spi片选信号(未用)
MOSI SPI数据信号
SPCK SPI时钟
EA0 数据/地址选择
VCC3 电源3.3V
GND 地

EA0=1 地址状态,设置光标地址。
EA0=0 数据状态,显示数据操作
void cursor(int addr) //设置显存地址 8M 寻址空间。

{

int i;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AT91C_PIO_PA12 ); //set cmd status, EA0=1

//addr=272*y+x;

DelayUs(1);

pSpi -> SPI_TDR =(addr>>16)&0xffff; //16bit 地址低位

DelayUs(1);

pSpi -> SPI_TDR =addr&0xffff; //16bit 地址低位

DelayUs(1);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 AT91C_PIO_PA12 );//set data status,EA0=0

DelayUs(1);

}

//清屏:

cursor(0);

for(i=0;i<272;i++)

for (j=0;j<480;j++)

{ pSpi -> SPI_TDR =0;for(n=0;n<2;n++);} //清屏 延时用2足够了,将来可以省略。

pSpi -> SPI_TDR =0 是写入0数据,写入其他数据可参考。

配置spi,修改这两个函数:

IO配置

__inline void AT91F_SPI_CfgPIO (void)

{

// Configure PIO controllers to periph mode

AT91F_PIO_CfgPeriph(

AT91C_BASE_PIOA, // PIO controller base address

((unsigned int) AT91C_PA11_NPCS0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3_MOSI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31_NPCS1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2_MISO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4_SPCK ), // Peripheral A

// ((unsigned int) AT91C_PA9_NPCS1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30_NPCS2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10_NPCS2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22_NPCS3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3_NPCS3 ) |

// ((unsigned int) AT91C_PA5_NPCS3 )

0); // Peripheral B

}

这是速度或spi模式配置

// SPCK active high + Data sampled on the falling edge of SPCK +

// CS inactive at the end of the transfer + cpt_bits to send + min baud rate + dlybct

AT91F_Set_SPI_CSR (AT91C_BASE_SPI, (0 + 0 + 0 + AT91C_SPI_BITS_16 + AT91C_SPI_SCBR), CSR0);

关于这些寄存器的具体细节,请参考共享中的at91sam7s的硬件手册。

以后实现的功能:

1.数据回读,速度和写入相同,8M 显存,可以当作数据空间用。

2.单独扫描起始指针,随时更新数据,不受扫描起始位置的影响。

3.显示特效,1)多层画面,2)遮挡效果,3)显示窗口

硬件的设计关键是sdram和显示时序的控制,得精确的安排时间。

现在能做到320ns写入16bit数据,大约25屏/s的刷新速度,不需要

busy信号!远远大于很多单片机甚至arm9的io速度。

网友:
这是现在的程序/线路图,源码

用的candence15.2,有原图,pdf图,bom清单。
这是给mini2440配套的vga板子,这块正在做。
单片机控制部分已经完成,现在想把这部分,单独拿出来,搞活动。
毕竟,可以用60-100元,搞定单片机和vga真彩显示器,如果
加上ps2的鼠标和键盘,可以当小电脑用了。
玩俄罗斯方块或者贪吃蛇这类游戏是怎么问题的。
vga可以考虑320,240 甚至1920*1200分辨率。显存够用8M
多余的显存,可以当存储用。
单片机我想用stc 20 pin的51。

网友:
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不是公司项目

没有版权问题。所有的版权都属于我自己。所以,不会被公司整。

网友:
使用工具:gerbertool,cadence,pdf阅读器,keil c 51

这些,自己去网上搜索。
现在这个vga控制板的功能只有两个:
setcursor(x,y) 设光标
spi_write().  写点

目前占用逻辑单元63%,还有不少空余。
后期可增加硬件2d,3d功能,当然,都是比较简单的功能。
成本限制,不可能做很复杂。

本来想做个开源的cpld开发板,cpld的代码也想开放部分,
但是,cpld的烧写器没搞定,usb烧写器厂家卖500元,
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买,所以就算了。
如果谁能搞定烧写器,这部分也可以部分开放,当cpld学习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来看看 有啥建议?

网友:
建议先弄个最小系统出来,VGA显示,我以前没接触过,所以不发表技术意见

网友:
做这个开发板非常有意义

我对VGA显示也觉得很神秘,很想参加,就是时间不允许,给私企打工每天的时间都很紧。:L
但是我要表明我的态度是:坚决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思考下,就功能上提提自己的建议啊~~

网友:
没有做过VGA方面的,小谈一下

我只大概知道VGA显示有专用的数模芯片,也有通过接上下拉电阻实现的,还有VGA的信号源的选择,是选择电脑输出还是自已做前端CCD/CMOS采集输出?

网友:
我说一下VGA接口吧

主是两个同步脉冲信号,三个色元模拟信号.
同步脉冲信号,好似是0与3.3V的电平吧. 色元模拟信号电平我不记得了(大约也是0-3.3V),不过不会太大(通信距离近啊).这样用FPGA可以直接控制脉冲同步信号,用FPGA的开关和电阻阵也可产生位数不多的彩色VGA信号,当然用ADC,和专用的VGA芯片就更好了,做为学习就不这么多了.

网友:
现占个位置,等我想好了再来,呵呵

网友:
没有做过,只希望把规划跟进程发布一下。让我们不懂的学习学习。

网友:
ls 几个,把附近下载下来看看

里面有参考设计,这个参考设计也是我做的。

用单片机直接写数据,用电阻网络实现的rgb 565 16 bit真彩色。

网友:
今天,下午跑到现在才回公司。

如果是大家都不太明白,咱就做个最简单的:
单片机+a3p060(cpld)+8M sdram 。

预留 剩余的单片机管脚和cpld管脚。到时候自己增加电路,随意修改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接触,不了解啊。。。。。
能够支持显示的图像的像素是大小事关键。。。

网友:
做个最简单的:
单片机+a3p060(cpld)+8M sdram 。

预留 剩余的单片机管脚和cpld管脚。
很好。。。有意思!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问候诸位高手...................

网友:
可以用FPGA或者CPLD来做VGA接口;单片机控制输出数据,不过这样好像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
VGA三根RGB为模拟信号,H,V场信号也为模拟信号。
你的试验只能混出四个颜色而已。
因为只有一种输出。
还是买一个转换芯片得了。
TI公司有的是这样的芯片!

网友:
不会做,看着你们做,如果有PCB提供DIY,将参与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

示波器DIY延伸,标准CRT/LCD显示

网友:
这个一定得支持

wangkj都来了,一直都在21ic关注,虽然工作比较忙,这次活动也一定要参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GA,英文名:Vedio Graphics Array,更详细清楚的介绍:
VGA(Video Graphics Array)是IBM在1987年随PS/2机一起推出的一种视频传输标准,具有分辨率高、显示速率快、颜色丰富等优点,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再详细一点的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46.htm

网友:
起点有些高

不建议弄这个项目。

单片机+a3p060(cpld)+8M sdram 。

一菜鸟路过,wangkj莫怪。

网友:
其实没啥难度,ipcore我来写,其他部分最好分工合作

尽管我都能做,但这不是diy啊。
这里面,最难的是ipcore,这块已经搞定了。其他的还有啥难的?

网友:
说说我的想法

通常搞研发最重要是定位要准确,
这里谈到的VGA是用来显示什么内容呢?
也就是这个模块的用途,它适合在哪方面有具体应用、、、

网友:
文字、图形、图像、视频
这4中显示内容对硬件的要求是不同的

看来楼主有必要将开发初衷说出来听听哦!

网友:
产生VGA信号,对于8位、16位MCU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出于实用的考虑,我有一个提法。
1)采用CPLD来产生VGA时序,对于MCU很难的事,用CPLD只需要少量逻辑单元就可以搞定。
2)VGA控制器与MCU之间的接口尽量简化,比如作到这种程度:在MCU看来VGA控制器就像一片SRAM,写VGA显示器就像写SRAM那么简单。
3)VGA控制器的实现方式:
     a)CPLD需要有一个外部时钟,由CPLD独立产生VGA时序。(可以考虑硬件清屏,关闭输出等附加功能)
     b)有两块SRAM作为数据缓冲器,当一个块SRAM作为VGA显示屏数据源时,另一个块SRAM负责接收MCU的数据。接收MCU数据的SRAM写满一屏之后,两块SRAM交换总线,原来显示缓冲SRAM变化MCU数据SRAM,而MCU数据SRAM变成显示缓冲SRAM。
     c)两块SRAM之间的ping-pong切换逻辑可以利用CPLD逻辑实现。
4)如果步骤3的实现方法成本高的,可以考虑分时复用方式,只采用一块SRAM,由一个状态机控制SRAM,在某一时刻MCU可以读写,在另一个时刻VGA控制器可以读。

网友:
评论的都没看俺的附件啊。

:L   里面的东西,就如ls的兄弟说的,已经实现的东西 :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SOSO的提议刚出炉,就有了这么好的内容提供了

网友:
选择sdram的理由

sdram : 8M 2-3元,
sram 128K: 6-8元 2M  200-300元

tft真彩 1024×768 大约需要2M

缺点:难度太大,我搞了一年才搞定。
这块不能开源。如果有人能搞定a3p060的jtag电路,
我可以考虑开源vga控制部分,
显存利用a3p060内部的ram.做个demo。
a3p060控制sdram的vga显示技术,我想商用。
如果同样感兴趣的,可以合作,但不会提供源码
a3p060+内部的4k ram做显存,在vga显示器上实现160*120单色全屏模式是没问题的。
这个已经是部分实用了,学习和diy绝对够用。这个可以提供源码,前提是有人搞定a3p060的
jtag烧写线,我做的烧写线,不能用。买的话,太贵,500多,不值。

网友:
原来如此,看明白了,祝你成功!

网友:
关键思路要对,大伙要是经常逛外文的论坛,对于CPLD实现的VGA电路应该不陌生的。
放几个连接上来给大伙参考,集思广益啊。
http://www.opencores.org (这个站有几个开源的VGA IP)
http://www.eecg.toronto.edu/~jayar/ece241_05F/vga_new/index.html
http://www.ee.ualberta.ca/~elliott/ee552/studentAppNotes/1998_w/Altera_UP1_Board_Map/vga.html
http://www.pyroelectro.com/tutorials/vhdl_vga/index.html
http://www.velocityreviews.com/FORUMS/t513847-vhdl-vga-controller.html
http://wareseeker.com/free-vhdl-vga-arkonoid-code/

网友:
哈哈,支持老王

认始的姓王的都很牛.

网友:
这个板子和香肠的mp3能配套用

我这个用51做控制,性能比较弱,如果配上香肠的arm7速度就快太多了。
肯定预留接口。51设置为输入模式不用就行了。
或者不焊接。

网友:
actel的下载线确实难搞些,王会计可以考虑用altera或xilinx的啊

网友:
altera的和xlinx的没有pll,内置缓冲小

支持高分辨率困难。

网友:
嗖嗖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VGA是个定时扫描的问题,首先有个前提是:因像素频率高,不是廉价单片鸡软件力所能及的,须以硬件为主。最近没太注意有没专用的接口芯片卖(有些较高档的CPU倒是有内置接口的),因PLD的崛起,一般开发都会朝那条路去。

 要DIY,如果只是想玩玩弄清原理的话,像素、色数别定得太高,主要芯片光用一块FPGA就能拿下来。甚至如果不要图形,只要显示百把个ASCII字符的话,最低档的FPGA也够用。——俺搅得这就达到学习的目的了,要真正商用时再考虑扩展(加快像素时钟,加大Video RAM容量等)。

网友:
usb显卡可以考虑商业合作

显示控制这块,我可以做到1920*1200p ,
但是,单片机或者arm7的firmware部分我不想做。
sb 显卡这块还是能赚到钱的,熟悉 cy7c68013的朋友,可以和俺合作,不想学这些东西了。

电脑对usb显卡的支持是内置的,linux里面有很多驱动源码可以验证。这是小众市场,但赚钱养个小公司没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的cpu,contex m3的,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合作。
http://atmel.com/dyn/products/product_card.asp?part_id=4567

有钱大家赚,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ovzweigp2s72q-------2-------b--40--commend-0-all-0.htm?ssid=e-s1&at_topsearch=1

网友:
还有一个创意:

还有一个创意:针对at91rm9200,at91sam9260这类不带显示控制的芯片,提供
外置的显示控制,采用spi接口,linux的补丁我可以做出来,wince我不熟悉,估计难度也不大。
另外,就是给arm等设备提供多显示器支持。

网友:
既然是学习,我们就不用追求过高的分辨率,wangkj可以考虑下,这样感兴趣的人会更多

单片机建议51和arm一起上,这样想玩51的玩51,想玩arm的玩arm!估计坛子里的高手新手就都有兴趣上了,望会计三思啊!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只能关注了:'(

网友:
ACTEL有控制SDRAM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