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转换的51单片机的AD中断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编了个AD转换的程序,发现进不去中断,请大家帮我看下哈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lcd_code[]={lcd_0,lcd_1,lcd_2,lcd_3,lcd_4,lcd_5,lcd_6,lcd_7,lcd_8,lcd_9};
unsigned char tp_lcd_buf[6];
unsigned long ad_num;
void Delay(int n)  {     //延迟程序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25;j++);
}
void init_lcd(void) {
LCDCON=0xe2;
P0CTRL=0xff;
P2CTRL=0xff;
LCD_BUF0=BLANK;tp_lcd_buf[0]=BLANK;
LCD_BUF1=BLANK;tp_lcd_buf[1]=BLANK;
LCD_BUF2=BLANK;tp_lcd_buf[2]=BLANK;
LCD_BUF3=BLANK;tp_lcd_buf[3]=BLANK;
LCD_BUF4=BLANK;tp_lcd_buf[4]=BLANK;
LCD_BUF5=BLANK;tp_lcd_buf[5]=BLANK;

}
void init_AD(void) {
P3CON = 0x20; //设通道1为AD输入通道
ADSCR = 0x14; //单次转换,时钟为Fosc/16,通道1

}
void update_lcd_buf() {
  tp_lcd_buf[0]=lcd_code[ ad_num%10];  //把tp_stone个位数的数值给tp_lcd_buf
   ad_num/=10;
  tp_lcd_buf[1]=lcd_code[ ad_num%10];
   ad_num/=10;
  tp_lcd_buf[2]=lcd_code[ ad_num%10];
   ad_num/=10;
  tp_lcd_buf[3]=lcd_code[ ad_num%10];
   ad_num/=10;
     tp_lcd_buf[4]=lcd_code[ ad_num%10];
   ad_num/=10;
  tp_lcd_buf[5]=lcd_code[ ad_num%10];

}
void flash_lcd(void) {
LCD_BUF0=tp_lcd_buf[0];//把tp_lcd_buf里的值给LCD_BUF寄存器
LCD_BUF1=tp_lcd_buf[1];
LCD_BUF2=tp_lcd_buf[2];
LCD_BUF3=tp_lcd_buf[3];
LCD_BUF4=tp_lcd_buf[4];
LCD_BUF5=tp_lcd_buf[5];
LCD_BUF6=BLANK;
}
void AD(void) interrupt 9
{
ADCIF = 0;
ad_num = ADCD;

}
void main(){
init_lcd();
init_AD();
EA = 1;
EADC = 1;
PADC = 1;
   while(1){
   update_lcd_buf();
        flash_lcd();
}
}

网友:
你要将原理图、单片机的型号、一些资料发上来 否则这样很难搞得清楚的 另外最好你也将相关的寄存器参数设置的信息发上来

网友:
原理图现在还没有,
程序就是要从ADC1通道采样模拟信号,然后用液晶显示
液晶显示程序没问题,利用查询方式,可以测得模拟信号
但是用上面的那个中断程序,就进不去中断,觉得好诡异啊
芯片的型号是SM79108
附件中是datasheet

SM79108(20040623).pdf

网友:
建议lz在中断里打一个断点

看第一次能不能进去,如果第一次能进去,第二次进不去,就很有可能是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零,关注一下datasheet里面有没有“需要手动清零”的描述。

网友:
中断标志位我已经清零了啊

问题是第一次中断都进不去

网友:
你看看12/26到14/26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按程序流程来,就看ad
P3CON = 0x20; //设通道1为AD输入通道
ADSCR = 0x14; //单次转换,时钟为Fosc/16,通道1
init_AD();
EA = 1;
EADC = 1;
PADC = 1;
你选择的是通道1,单次转换,时钟Fosc/16通道1 ,主程序里开总中断,中断使能,优先级设置,但是没有标志位初始化吧?试一下,看能不能好用。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不清楚你用几个中断,如果中断多的话应该在进中断之后先关掉中断,不让系统进入其他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完成之后开中断。这样能保证中断的可靠执行。
    请教一个问题,连续转换和单次转换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小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