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感磁芯

楼主:
     我们做一款小功率的电源类产品,内部涉及到一个电感,我们目前是用铁粉芯材料的磁环,可是发热比较严重,我们考虑能否用一个高频特性好磁芯来替换一下。
    其工作频率约300KHz、电感量约10uH、导线过电流能力10A左右,电压220v,主要用作滤波(稍带储能)。
    现向大家咨询一下用什么材料的磁芯,包括电感的形状等,希望各位老师不吝指教。。。

网友:
再重复几次更好!!!!

网友:
工作频率约300KHz、电感量约10uH、导线过电流能力10A左右,电压220v
????????小功率的电源类产品?????????

网友:
这样的高频磁芯估计不是通用的,建议你打个电话去生产厂家问下情况,你可以提出你需要的尺寸,散热等要求。10A电流应该是预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