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MSP430普通IO模拟IIC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define IicWpDirOut P6DIR |= BIT5
#define IicWpLow P6OUT &=~ BIT5
#define IicWpHig P6OUT |= BIT5

#define IicSclDirOut P6DIR |= BIT6
#define IicSclLow P6OUT &=~ BIT6
#define IicSclHig P6OUT |= BIT6
#define IicSdaDirOut P6OUT &= ~BIT7
#define IicSdaLow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Hig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InSt P6IN & BIT7
bool AckErr;
//------------------------------ *** - 时间延时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_NOP();
_NOP();
for(i=count; i>0; i--);
}
void IIcDelay(void)
{
_NOP();
}
//-----***-IIC初始化-***-----//
void IicInit(void)
{
IicWpDirOut;
IicSdaDirOut;
IicSclDirOut;
IicWpHig;
IicSdaHig;
IicSclHig;
}
//-----***-IIC启示-***-----//
void IicStart(void)
{
IicSdaHig;//IicSda=1;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daLow;//IicSda=0;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停止-***-----//
void IicStop(void)
{
IicSdaLow;//IicSda=0;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daHig;//IicSda=1;
IIcDelay();
}
//-----***-IIC应答-***-----//
void SendAcknowledge(bool ack)
{
IicSdaDirOut;
if(ack)//IicSda=ack;
{
IicSdaHig;
}
else
{
IicSdaLow;
}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从slave端读取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data=0;

IicSdaDirOut;
IicSdaHig;//IicSda=1;
for(i=0;i<8;i++) {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bytedata<<=1; if(IicSdaInSt) { bytedata |=0x01; } else { bytedata &=0xfe; }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SdaDirOut; return bytedata; } //-----***-传送一个 Byte 数据到 slave-***-----// void IicSentByte(unsigned char Data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Byte & 0x80) { IicSdaHig;//IicSda=1; } else { IicSdaLow;//IicSda=0; } DataByte <<=1;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IicSdaHig;//IicSda=1;-----Y------D---IicSdaDirIn IIcDelay(); IicSclHig;//IicScl=1; IIcDelay(); IicSclLow;//IicScl=0; IIcDelay(); } //-----***-无扇区读---多字节-***-----// //读取指定器件无扇区指定地址多字节数据到指定地址 //Device=器件地址---单字节 //DataAdd=字节地址---单字节 void IicMuch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i; _DINT(); WDT(); IicInit(); IicStart(); IicSentByte(0xa0); IicSentByte(DataAdd); IicStart(); IicSentByte(0xa1); for(i=DataLend-1;i>0;i--)
{
*DataDptr=IicReceiveByte();
DataDptr++;
SendAcknowledge(0);
}
*DataDptr=IicReceiveByte();
SendAcknowledge(1);
IicStop();
WDT();
Delay(500);
_EINT();
}
//-----***-无扇区写---多字节-***-----//
//写入指定器件无扇区指定地址中的多字节数据
//Device=器件地址---单字节
//DataAdd=字节地址---双字节
//DataByte=被存放数据的地址
//DataLend=被存放数据的长度
void IicMuchByteWrite(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i;
_DINT();
WDT();
IicInit();
IicWpLow;
IicStart();
IicSentByte(0xa0);
IicSentByte(DataAdd);
for(i=DataLend;i>0;i--)
{
IicSentByte(*DataDptr);
DataDptr++;
}
IicStop();
WDT();
Delay(3500);
IicWpHig;
_EINT();
}

//---特别说明
//---利用430芯片来模拟IIC,是不能够把SDA设置为输出模式而是
//---设置为输入,然后利用方向控制器来输出高或者低
//---如下:
#define IicSdaDirOut P6OUT &= ~BIT7
#define IicSdaLow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Hig P6DIR &=~ BIT7
#define IicSdaInSt P6IN & BIT7

网友:
还没有用到过,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楼主分享,还没有用到过,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贴代码好漂亮啊,是新功能吗?

网友:
谢了,收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好做这块,收藏试试,

网友:
先mark一下,等会慢慢看。。

网友:
能用吗?

确定这个程序能用吗?

网友:
这个必须顶,,,

这个必须顶,,,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么多人MARK了,有人试过能用吗?

网友:
写的很工整 啊,这两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