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空间不足救急

楼主:
芯片型号:HT48F10E,已经定死的
功能描述:负离子热吹风机,主要在温度控制.传感器是热敏电阻,构成RC震荡电路,测充放电时间,电源有2个规格,50HZ和60HZ.
ROM大小:1K(1024BYTE)
问题描述:程序还有少量没完成,但快超出ROM边界.(合泰的编译器效率比较低)
希望通过代码优化,改善算发,将公共代码做成子函数调用等来解决.或者按程序功能,改成汇编,以节约ROM空间,谢谢,下面系代码:源代码能编译通过.

/**************************************************************************************/
/*  Company:  midoriya co.,LTD(ShenZhen)                                              */
/*  Project   name: HI-6                                                              */
/*  author:   Andy                                                                    */
/*  Customer: Izmid                                                                   */
/*  Version:  1.0                                                                     */
/*  Work time: 2009-10-22                                                             */
/*  Change record:                                                                    */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setbit(x,y) (c |= y)
#define  resbit(x,y) (c &= ~y)
#define  STOP_MODE  1
#define  RUN_MODE   2
#define  WAIT_MODE  3
#define  TEST_MODE  4
#define  full_off   0
#define  half_on    1
#define  full_on    2
#define  LED_ON   _pb7=0;
#define  LED_OFF  _pb7=1;
#define  HEAT_ON  _pa7=1;
#define  HEAT_OFF _pa7=0;
#define  OUT10_H  _pc1=1;
#define  OUT10_L  _pc1=0;
#define  OUT11_H  _pc2=1;
#define  OUT11_L  _pc2=0;
#define  COM1_H   _pb3=1;
#define  COM1_L   _pb3=0;
#define  COM2_H   _pb2=1;
#define  COM2_L   _pb2=0;
#define  key_up    _pa5
#define  key_down  _pa4
#define  key_main  _pa6
#define  zero_pos  _pb1
#define  heat_in   _pc0
#define  hz_50     229
#define  temp_low  0x10
const char LCDcom1_PA[10] = {0X0E,0X08,0X04,0X0C,0X0A,0X06,0X06,0X0C,0x0E,0x0E};   //LCD 7 SEG OF PA FOR COM1
const char LCDcom2[10] = {0X35,0X24,0X33,0X36,0X26,0X36,0X37,0X24,0x37,0x36};        //LCD 7 SEG FOR COM2 ,PB FOR HIGH 4 BIT,PA FOR LOW  4 BIT
const uchar time_50hz[11] = {149,119,98,82,71,63,57,52,48,45,43};
const uchar time_60hz[11] = { 89+10,64+10,46+10,33+10,23+10,17+10,11+10,7+10,4+10,2+10,0+10};       // time tab  for tempture measure
                              /************50hz*******************/  /*********60hz***************/
  uchar ms10_counter;       //
  uchar work_mode;
  uchar main_sw ;
  //uchar flag;
  uchar up_sw;
  uchar down_sw;
  uchar measure_counter;
  uchar ms500_counter;
  uchar temp_counter;
  ulong updown_counter;
  uchar temp_set;
  uchar tp1;
  uchar tp2;
  uchar p1p2[10];
  uchar meas_counter;
  uchar averagetemp ;
  uchar frequency;
  uchar min;
  uchar sec;
  uchar lcdflash_flag;
  uchar lcdflash_counter;
  #pragma vector i10ms @0x08   /*2ms internal interrupt*/

    void  lcd_disp(  )
     {

          _pb &= 0xcf ;
         if(ms10_counter&0x01)
           {
           _pb |= LCDcom2[averagetemp] &0xf0;
           _pa &= 0xf1;
           _pa |= LCDcom2[averagetemp] &0x0f;
           COM2_L
           COM1_H
           }
         else
          {
            _pb |=0x30;
            _pa &= 0xf1;
            _pa |= LCDcom1_PA[averagetemp];
            COM1_H
            COM2_L
          }
     }

  void i10ms( void )
    {
         if(work_mode==RUN_MODE)
             {
               if(ms10_counter&0x01)
                 {
                   OUT10_H;                //turn P1
                if(averagetemp>temp_set+5)
                     {
                       HEAT_ON;
                     }
                else if(averagetemp                    {
                     HEAT_OFF;
                   }
                else
                   {
                     HEAT_OFF;
                   }
                }
                else
                  {
                    HEAT_OFF;
                  }
               if(!(ms500_counter))           //1s
                  {
                   ms500_counter=100;
                   if(!(--sec))
                     {
                      sec=60;
                       if(--min)
                          {
                            HEAT_OFF;
                            COM1_H
                            COM2_H
                            work_mode=WAIT_MODE;
                            min=30;
                          }
                      }
                   }
            if(up_sw  ==0xf8)
               {
                 if(temp_set<9)
                   {
                     temp_set =temp_set+1;
                   }
              }
            if(down_sw  ==0xf8)
              {
                if(temp_set)
                  {
                    temp_set=temp_set-1;
                  }
              }

         }

      else if(ms10_counter&0x01)
               {
                  if(work_mode==TEST_MODE)
                      {
                        if(--ms500_counter)
                          {
                            lcdflash_flag=1;
                          }
                      }

                  else if(work_mode == STOP_MODE)
                          {
                            if(!(key_up|key_down))
                               {
                                 updown_counter--;
                               }
                             else
                                {
                                  updown_counter=0;
                                }
                             }

                 main_sw <<=1;
                 up_sw <<=1;
                 down_sw <<=1;
                 main_sw |=key_main;
                 up_sw   |=key_up;
                 down_sw |=key_down;
             }
       ms10_counter++;
     }

void p1p2_measure(void )           //p1-p2 measure
       {
     }

void freq_detect( void )
    {
       kkk:  if(!zero_pos)             //if low
               {
                 while(zero_pos);     //low,wait for high
                 _tmrc=0x10;          //when high,start count
                 while(zero_pos);     //when high ,wait for low
                 while(!zero_pos);    //when low, wait for high
                 frequency=_tmr;      //when high, stop count
               }
           else
             {
               while(zero_pos);      //when high,wait for low
               goto kkk;
             }
     }

  void main( void )
   {
      uchar i;
      uchar temp_counter;
      uchar maxtemp;
      uchar mintemp;
      _pac=0x70;             // I/O direct set
      _pbc=0x02;
      _pcc=0x01;
      _pa=0x00;
      _pb=0x8C;
      _pc=0x00;
      temp_set=0;
      temp_counter=10;
      _tmr = 0x00;  /* timer/event counter,up counter 255 then int. */
   _tmrc = 0x94;  /* D7-D6:TimerMode,TON:Enable,Timer Prescaler 1:16 */
   updown_counter=150;
   min=30;
      freq_detect( );
      work_mode=RUN_MODE;
      if(frequency>hz_50)      //set to 60HZ
        {
         _tmr=48;
        }
       else
        {
         _tmr=0x06;            //set to  50HZ
        }
      _tmrc=0x93;             //timer frequency= 1/16 clock frequency
      _intc=0x05;             //open total int and timer int
      while(1)
         {
            switch(work_mode)
                 {
                   case STOP_MODE:

                                 if(!updown_counter)                 //sw_up ,sw_down >3.0s
                                    {
                                      work_mode=TEST_MODE;        // turn test mode
                                      updown_counter=150;         //clear flag
                                      ms500_counter=50;
                                      temp_set=0;
                                    }
                                if(main_sw & 0xff == 0Xf8)          // main_sw : H->L
                                   {                              //CLEAR FLAG
                                work_mode=WAIT_MODE;         //jump to run mode
                                 LED_ON                                                                   //wait for release
                               break;

         case WAIT_MODE :
                        if( main_sw ==0xf8)               // main_sw =H-> L
                          {
                           work_mode=STOP_MODE;               //turn stop mode
                           LED_OFF;
                          }
                       if( up_sw ==0xf8)                   //zero_cross =H ->L  up_sw =H ->L
                         {
                          work_mode=RUN_MODE;
                          temp_set=0;
                        }
                        break;

       case  RUN_MODE :
                       if(ms10_counter%2)     // measure for P2
                         {
                           while(!heat_in)
                               {
                                  tp2=_tmr;
                                  if(tp2>150)
                                     {
                                       OUT11_L
                                       averagetemp=0;
                                       temp_counter=9;
                                      }
                                  HEAT_OFF
                              }
                         }
                      else
                       {
                         while(!heat_in) ;     //measure for P1
                         tp1=_tmr;
                         OUT10_L
                      }
                      p1p2[temp_counter]=95+(tp2-tp1);      //10ms ==95    1 stand for 40uS
                      for(i=0;i<=10;i++)
                         {
                             if(frequency>hz_50)           //60HZ
                                {
                                   if( p1p2[temp_counter] < time_60hz)
                                       {
                                         p1p2[temp_counter]=i;
                                         break;
                                       }
                                    else                 //50HZ
                                       {
                                         if(p1p2[temp_counter] )
                                           {
                                             p1p2[temp_counter]=i;
                                             break;
                                           }
                                        }
                                 }
                           }
                    if(!(--temp_counter))
                      {
                       temp_counter=9;
                       maxtemp=p1p2[0];
                       mintemp=p1p2[0];

                       for(i=0;i<10;i++)
                           {
                             if(maxtemp)
                                 {
                                   maxtemp=p1p2;
                                 }
                             if(mintemp>p1p2)
                                 {
                                   mintemp=p1p2;
                                 }
                           }

/*****************************************************************************************/
/*********************get average tempture not include the max and min tempture **********/
/*****************************************************************************************/
                         averagetemp=0;

                            for(i=0;i<10;i++)
                                {
                                 averagetemp +=p1p2;
                                }
                          averagetemp=(averagetemp-maxtemp-mintemp)>>3;
                          }
                      break;

        case TEST_MODE:

                         if(ms500_counter==50)
                             {
                               if(++temp_set>9)
                                 {
                                    work_mode=STOP_MODE;
                                    temp_set=0;
                                 }

                             }
                          else  if(ms500_counter<50)
                              {
                                LED_ON
                                lcd_disp( );
                              }
                         else
                            {
                              LED_OFF
                              COM1_H
                              COM2_H
                            }

                        if(main_sw ==0xf8 || up_sw  == 0xf8 || down_sw == 0xf8)
                            {
                               work_mode=STOP_MODE;
                               HEAT_OFF;
                               LED_OFF;
                            }

                    }

                }

          }

网友:
这个简单,你编译出来是HEX文件的吧,那是十六进制文件,然后你有HEX转BIN文件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40K的HEX文件可以转成20多K的BIN文件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C改为汇编,那样编译出来就小多了

网友:
TO 1L

不是HEX文件,是MTP的哦,见下面 图片

网友:
void freq_detect(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00;
        temp00=zero_pos;
        while (temp00==zero_pos);
        _tmrc=0x10;
        while (temp00!=zero_pos);
        while (temp00==zero_pos);
        frequency=_tmr;
}
这里不知能不能精简一点。

网友:
精简精简了,不是太难的,就是花时间

不要什么都找人帮忙,还是要靠自己啊.

网友:
程序很专业

网友:
请问lz这个单片机里面有没有bi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