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812开发板无法写入程序,为何?

楼主:
自制一块2812的开发板,以前焊接的4块都可以用,目前这一块却无法写进程序,现象为:
     1. 烧写时没有报错现象;
     2. 但烧写进度条却没有任何提示,也就是停顿在原来位置;
     3. 软件打开时显示已经建立了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SH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建议检查电源,烧写设置

网友:
首先看一下复位管脚(特别是看门狗有没有在烧写的时候对他复位)以及这个管脚的焊接情况。
其次看DSP上连到JTAG接口的几个管脚焊接情况,有没有虚焊或者搭焊。
一般这种现象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多谢!同样的烧写设置对同批次的另外两块板烧写正常;
您提到的复位的情况有可能,现在出问题的这块板的复位的按钮我没有焊接,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单缺个按键没有问题,我不用复位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你对应烧写方式的设置是否正确,第二是flash是否出了问题。还有连线等等。

网友:
我检查过烧写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电源是3.3V和1.8V的经测量是正确的
我用示波器测晶振时看到它的振荡频率只有3.75M,而实际用的晶振是30M的(程序还没有写入进去时,就是说DSP里面还没有程序)这种结果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比较简单的检查方法,对比下能烧写的板子和不能烧写的板子有何不太?有可能是jtag的问题,包括地线的问题,有可能是falsh就是坏的。以及某根连线会不会接触不良甚至断了,很多方法啊。

网友:
你先把CPU的管脚再用焊锡抹一下。
既然其他板子能够工作,肯定有虚焊或者焊错器件。
2812有内部的FLASH,一般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