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眼界---看看国外工程师们的AVR单片机设计实例---连载中

楼主:
这是从国外一个网站上摘抄的AVR单片机设计实例。网址是http://www.avrfreaks.net
由于本人英文水平很烂,技术水平也很烂。所以翻译的不好,请大家原谅。
另外高手们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看看,如果我翻译的不对,请指出来。感谢大家!

先给出5个例子的介绍。
后续我将陆续介绍这个网站的所有AVR项目实例。敬请关注

1、温湿度传感器
   实例简介: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温湿度传感器。主要元器件如下:

ATmega8L
单片机,霍尼韦尔公司的湿度传感器HCH-1000-001,温度传感器LM335ZRALTRON公司的晶振AS-3.6864-18,串口RS-232,与非门74HC00

2AVRX RTOS
AVR
操作系统
   实例简介:AVRX是基于优先级协议,中断驱动的AVR单片机多任务操作系统。全部功能只占用1.5K字节FLASH空间,典型系统只占用1K字节,有将近36API接口函数,用于执行任务、消息、定时、单步等操作。发布版本包括测试程序和一些简单的实例代码。

3、升降速度仪
   实例简介:该仪器通过一个24位的ADC器件连接到压力传感器。测量垂直速度的精度范围大约在20cm/s5M/Sec。通过软件设置,该仪器还可以计算距离出发点的相对高度。该仪器通过无线方式向驾驶室发送数据,以频率快慢表示速度值,频率快表示速度增加,频率慢表示速度降低。

4LCD显示
   实例简介:一个4线制通信的LCD完整例程(包含所有功能)(每行显示8-20个字符)。

5AVR在系统调试
   实例简介:实现用任意两个多余I/O口制作的世界上最小/最快的AVR单片机在系统调试工具 I/O口可以是串口或者任意普通I/O口。
可实现单步、断点、跳过、查看寄存器,内/外部数据RAM/EEPROM区等等功能。
几乎支持所有的AVR系列单片机。

网友:
6、基于AVR单片机的声音播放器
   实例简介:这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利用AVR单片机的普通I/O口播放乐曲,没有使用PWM功能。通常只能播放“嘀嘀”的蜂鸣声,但是这个项目可以轻松的改变这种声音。通常改变声音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使用输出滤波器。但是如果你的扬声器是个老掉牙的,并且性能也不太好,那就大概就无计可施了。
   该项目包含完整HEX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AT90S8535单片机中,并且几乎适用于AVR单片机的所有型号。

7、电机驱动器
   实例简介:该项目通过脉宽调制的方法驱动直流电机,并且可以通过RS-232串口实现PC机控制电机驱动。
   你可以通过LED/光敏二极管系统获得电机的转速,通过LCD显示转动情况,并根据需要调节转速。

8、tt800:随机数发生器
   实例简介:利用汇编语言编写的基于反馈移位寄存器的随机数发生器。它占用了SRAM区的100个字节,比较耗费数据区,但是它的执行速度很快,一次可以产生32位的随机数

9、建议机器人
   实例简介:这是一个双电机机器人,它通过具有红外通信功能的“眼睛”来避开(或者销毁)障碍物,整个项目基于状态机原理。包含串口通信,简单电机控制,简易机器人框架等。

10、太阳能仪表显示器
    实例简介:利用单片机AT90S1200实现4位数码管的显示和驱动。利用位重复编程技术,实现利用一根I/O线(8位)。控制所有4位数码管的显示。显示数据范围为-999到999之间,小数点,也可以显示,还可以控制数码管的明暗变化

网友:
嗯,强大系统的基石就是这一个个小组件

网友:
自己过去看看~谢谢传送门~~

网友:
老外做东西还是比较细致啊 佩服 呵呵

网友:
老外做东西确实比较细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