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校验位的问题?

楼主:
如何在51内实现奇偶效验TB8和RB8这两个到底该怎么用呀?假如要奇校验,那么TB8如何设置?RB8仅仅是接收到的校验位吗?还有串口调试助手为什么什么数据都收,而上位机设置为奇校验,单片机收到的数据里面的1是偶数个呢?奇数个1 的数据全没了??

网友:
关于奇偶校验的问题,很多人都不在意,呵呵,包括我,我也一直没有认真研究奇偶校验位的问题。
下面说一下我个人看法:
1、奇偶校验位于数据位之后,占1位,用于表示串口通信中的校验方式。该位有用户根据需要决定,有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三种。一般都采用无奇偶校验的方式
2、所谓奇校验,就是判断发送方的数据位中1的个数是否是奇数。选择奇校验时,首先将数据位的各位进行“异或”操作,然后将结果与1相“异或”,得到的结果就是奇校验位的值。
说白了,奇校验就是确保发送的数据位中1的个数为奇数,如果数据位中1的个数是偶数,那就给校验位赋值1,如果数据位中1的个数是奇数,那就给校验位赋值0.这样就确保发送的数据中1的个数是奇数
3、偶校验跟奇校验相反,但处理步骤是一样的。偶检验位的计算方法是首先将数据位的各位进行“异或”操作,然后将结果与0相“异或”,得到的结果就是奇校验位的值。
4、串口发送时,先把奇偶校验位的值写入TB8,然后再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SBUF
5、串口接收时,先接受数据缓冲器SBUF里面的数,并计算接收数据中的1的个数,然后读取RB8的值,进行比较,根据奇偶校验规则判断接收数据是否正确。
6、为什么奇偶校验不常用?
   数据通信中的数据只能是1或者0,如果一个数据中的1位发生错误,那1的个数肯定就从奇数变为偶数(或者偶数变为奇数)。
   但是如果数据中有多个数据位都发生错误了呢。举例来说,我们要发送11110000.如果有两位发生了错误,比如变成了11000000,那么1的个数还是偶数,那奇偶校验就检测不出来错误了。
    所以说:如果数据中发生多位数据错误就可能检测不出来,更检测不到错误发生在哪一位;
7、关于TB8和RB8,这两位既可以作奇偶校验位。也可以做多机通信的数据,地址选择位

老天。累死了
你这简单几句话,我写了这半天也还没解释完。
只能说:楼主,你真牛,问问题的水平太高了,一个问号就得长篇大论的解释。

我先歇歇。查查资料。等会再继续解释吧

休息一小时后,继续

关于上位机,串口助手是怎么工作的,我不清楚,
1、但是串口助手并不是什么数据都能接受的,不符合串口通信协议的数据,它是接收不到的
2、串口助手接收数据的时候,首先要正确设置通信协议:波特率,数据位个数,奇偶校验位,起始位,停止位,接收数据的格式。等等都要正确设置,才能够得到正确结果。
3、上位机设置为奇校验,单片机收到的数据里面的1的个数为偶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奇偶校验不是单单看数据里面的1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这时候你看看奇偶校验位,这时奇偶校验位里面装的应该是1,这样跟数据里面的1凑在一起,那么1的个数就成奇数了

网友A:
一个问号就长篇大论的解释,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问号就长篇大论的解释,很详细啊!

就这也才解释了一半,还有一半没解释呢

解释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老吧,你才给1点威望,太不够意思了吧,呵呵

网友:
 校验位是跟在数据之后传送的,也94说收到校验位时数据位也一定收完了。而且所谓“校验位”可以不一定真的当作数据校验使,比如也可作为地址选通等灵活应用。
 “校验”的结果并不影响数据接收,只是提供了一点额外的信息罢了,如何处理是程序的事。因此调试软件无需自行判断对错,交给应用者就行了。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是这样处理的,估计“助手”也同样。

网友:
(*^__^*) 嘻嘻……谢谢各位啦!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奇校验,单片机收到数据为 0x00 RB8=0,
0x01 RB8=1 ,0x02 RB8=1,  0x03 RB8=0  , 0x04 RB8=1 ,  0x05 RB8=0  , 0x06 RB8=0  ,
0x07 RB8=1 , 0x08 RB8=1  , 0x09 RB8=0 ,  0x0a RB8=0

网友:
诸位都是高手,我是来扫盲的.....

网友:
高人啊,收益

网友:
O(∩_∩)O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为了写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B题的电机驱动芯片MMC-1 ASSP   麻烦大家了 O(∩_∩)O~问题已经解决,电机工作正常也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时做好了来坛子里分享下哈

网友:
楼上大侠说了好多,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强制奇偶检验位Stick parity 可能这么翻译,有的片子有这个功能,比如会把奇校验强制为1,偶校验强制为0,上次我就是没搞清楚干啥用就设了,结果半天收不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