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三掌 写对strcpy,你也可以进微软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在玩标题党。我没有去微软面试过,标题里面的微软,指的是同学们心向往之而不得的大公司。
这是我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时,去某业内非常知名的,无数学子向往的一个大公司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当时回答得也不全面,回来思考了一下以后,就经常用这个问题来面试别人了。以我的经验,这道题可以很清楚地把那些只会死记硬背的应届生“秒杀”。
这个问题分几步:
1,写一个strcpy函数。
2,。。。
大家先做第一步吧,我会像前两篇一样,逐渐引导大家深入到其中去,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标准的库函数,其中竟然有如此多的秘密。

网友:
嗯,这个答案很标准

标准的只会死记硬背的应届生做出来的答案,秒杀之~
开玩笑的,呵呵。这段代码的确能实现功能,但没有考虑到一些异常的问题。
譬如,如果dest是个空指针,执行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
再想想?

如果src字串和dest字串有over lap,后果会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行时,提示此地址不能被writte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想过没有为什么会出这个提示?
这个提示和x86体系结构、Windows操作系统是相关的。其本质是什么?

网友:
垃圾!哈哈!

1.首先我要表明的是*str指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一个字符就是0得话,你不是*str=0吗?
2.提示此地址不能被written 那是你的要复制的字符没有写初始值。
3. 正确的垃圾代码是:
char *strcpy(char *dest,char *src)
{
char *ret
ret= src;
return ret;
}

网友:
持续关注两位高手过招,哈哈

弱弱的问一句,strcpy函数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做真的会拷贝字符串吗?

网友:
my anwser

char *strcpy(char *strDest,const char *strSrc)
{
if(strDest==NULL||strSrc==NULL)
return NULL;

if(strDest==strSrc)
return strDest;

char *temppptr=strSest;
while((*strDest++==*strSrc++)!='\0')
;
return tempptr;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ar *strcpy(char *strDest,const char *strSrc)
{
if(strDest==NULL||strSrc==NULL)
return NULL;

if(strDest==strSrc)
return strDest;

char *temppptr=strSest;
while((*strDest++==*strSrc++)!='\0 ...

学习!想起了const表示只读。

网友:
对,后面的参数应该是不可更改的!

网友:
呵呵,其实很多同学的答案已经很接近标准答案了。
其实,我想引导大家讨论的,主要是这个问题:ASSERT的作用,以及ASSERT和assert的区别?

网友:
都是高手啊 (*^__^*) 嘻嘻……

网友:
两个strcpy的实现,供参考

这个是Linux里面的strcpy的实现:

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
        char *tmp = dest;

        while ((*dest++ = *src++) != '\0')
                /* nothing */;
        return tmp;
}

另一个网络操作系统的strcpy的实现:
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
    ASSERT (src & dest);
    char *tmp = dest;

    while ((*dest++ = *src++) != '\0')

    return tmp;
}

网友:
明天公布答案,出下一篇~

网友:
本期小结

本期的话题实际上不难。strcpy是一个基本的C语言库函数,但实现起来需要注意对错误参数的保护。通常的方式是用宏ASSERT。
问题虽然简单,但是我主要想引发大家思考,工程设计做的产品,和学生时代做的实验品是有区别的。实验品只要能把正确分支完整地运行一遍,就算交出一份合格的作业了。但是,产品必须考虑到异常的输入情况,系统的可靠性。
刚才提到了宏ASSERT,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在debug版本和release版本的实现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后会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工程设计做的产品,和学生时代做的实验品是有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楼主的第四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