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速二极管???

楼主:
这个图上为什么说是电流串联正反馈,我看像是负反馈,它怎么起到加速的作用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电路上标上电流的方向再看看,好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它电流的方向,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说说你为啥是负反馈?

网友:
你看,我标了下电流方向,如果这样的话二极管相当于一根导线拉,我想不通。

网友:
接上面的

网友:
增加原来的就是正反馈,减弱原来的就是负反馈

网友:
电路 看起来  有问题。。。没负载的原理图?

网友:
这里不是反馈,是起关断加速作用,用于脉冲驱动。

当正向脉冲来时,该二极管反向阻断,不起作用;脉冲下降沿来时,二极管导通,两三极管B极电荷得到同时泄放,加速达林顿关断。

要分析反馈,首先要分析二极管导通条件,在线性应用时,有导通的条件吗?

没有。

只有在脉冲状态才有导通的条件。

网友:
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①.输入基极被驱动时,达林顿管前级三极管导通,给后级提供偏置电流。
 ②.当输入被拉低致使前级管子截止,后级管基极电压的下降速度将由后级管b-e间电阻×输入电容的放电过程决定,此时二极管可提供另一条泄放通路,加快后级管的截止速度。

 显然这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如果≧后级管b-e结正向压降就没意义了,所以应该用正向压降小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这与他说的串联正反馈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如果输入低电平是负电压呢!!就有加速关断的作用了!不过好像跟正反馈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