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爆裂!

楼主:
請教各位
電解電容爆裂,除了受高壓導致,還有其他什麽因素會導致?
另外電解電容得頂部有“人”或”+“的凹槽樣,是有什麽作用的?
謝謝

网友A:
反接,过热,漏电,变质!
控制在一定的内部压力时的保险释放,以防爆炸?

网友:
!一般是内的空气导致!注意点!

网友:
爆了离远点   实验课 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接,过热,漏电,变质!
控制在一定的内部压力时的保险释放,以防爆炸?

直接原因就是内部电流过大,发热量直线上升,压力也直线上升

网友:
電解電容得頂部有「人」或「+」的凹槽樣
是為了在電容內部壓力過大時, 可以從此處裂開, 釋放壓力
若是沒有這個凹槽, 電容將會從外殼最薄的位置爆開,
因為不知會從何處爆開, 有可能是側邊, 就會傷到旁邊的電子零件
所以才會在上方做凹槽

网友:
防止迸溅的

向上爆一般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