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硅光电池做无线接收器

楼主:
我这几天就要做毕业设计了,但以前没怎么做过,现在基本上没有头绪,请大家帮帮忙啊
  课题:基于硅光电池的无线接收器实验研究设计
内容提要:在分析研究现有的红外无线接收器技术的基础上,
以硅光电池为无线接收器进行试验研究,探索走向实用的解决方案,并制作出样品。
  顺便告诉我硅光电池的使用方法更好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在做任何意见事情之前,要搜集足够的背景资料,加深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所以要先通过互联网搜索足够多的资料,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然后,自己试着动手,当不知道如何抉择时,可以求助坛子里的朋友。

这样下来,你的收益是无穷的。

网友:
硅光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搜了挺多资料的,可是关于硅光电池的应用和使用方面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

网友:
连发三帖,必有所难,可是……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搜了挺多资料的,可是关于硅光电池的应用和使用方面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

不到十天,楼主就同一题目,连续发了三个帖子,真的是“火上房”了。但从三个帖子和后续的回复中只是重复诸如分布电容之类的话,却没有把题说到点子上。

任何器材的使用都是有前提的,而且是具体的。请你把你的题目拿出来,我看大家挺关心的。甚至是课题要求的文字资料。

先提出几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
1、你的题目的应用需求是什么?
2、老师给指定的器件(类型、型号)范围是什么?
3、高频到底是多少?光是频率要求?那距离要求有没有?
4、在你收集的资料中你认为比较关键的资料线索;
4、等等,极可能具体些划定。

网上热心肠的朋友很多,光听你喊“帮忙”,可又不知道你的东西,大家也只能是和你一起干着急,瞎着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我先谢谢大家的关心。
说实话,毕业设计的所有要求就是上面的讲的了,就没有其他实质上的要求了
根据以前的材料,就是把用红外发光二极管做发射器,硅光电池做接收器,将其应用在高频信号接受上。至于频率,目前有办法提高到500Khz以上了,但还是希望越高越好。距离什么没有特别要求的。而且器件什么都没有要求,能实现功能就行了,不过硅光电池用的是2CR型的。
目前的资料是用串联谐振的方法克服极间电容的...
最关键的地方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具体要求要怎么样啊,所以现在都快崩溃了
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都可以说啊,不限制任何方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