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信号心电信号,包括怎么滤波?

楼主:
求小信号放大的知识,比如心电信号,包括怎么滤波提取心电信号,怎么样去处50HZ工频干扰?

网友:
可以选择50hz的陷波器啊!
滤除50赫兹工频!

网友:
你在模电书或者其他书都会提到啊
那个滤波器设计会提到陷波器
就是50赫兹衰减为零,其他频率不会衰减啊!

网友:
回一下吧.

通常说这种精密的仪器中,工频50hz干扰要在电源设计部分就要去除.也就是在仪器设计中,特是微信号传感器设计中,电源一定要是干静的.不能在信号处理部分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一些低成本的垃圾产品中,电源硬体没设计好,只好在信号处理中用软件改了.
通常用滤波的方法除干扰也有,如检听吸吸,就要把心跳干扰除去.这时用到了滤波,也用到了波形对消,也就是把从别的地方提出的心跳信号与,肺部的信号进行运算.这主要是信号处理的方法.

网友:
带阻录波器。
然后对那个信号放大。或者变换整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小信号放大的知识,比如心电信号,包括怎么滤波提取心电信号,怎么样去处50HZ工频干扰?

心电信号的提取需要的滤波器,是个范围大约在0.05--45Hz(3dB--半功率带宽)的一个带通滤波器,通常可以采用多级结构来处理。电源干扰抑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用“洁净”电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克服人体的感应干扰,这就要靠电路本身来解决(当然大多情况下都会采用差分电路把这个干扰处理成共模的。----这也应当是这类放大电路的一个主要指标)。

网友:
把电源板跟信号板分开,在信号A/D转换那里在罩个铁盖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以后用得着的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首先了解一下干扰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