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dsp可以用于小波分析

楼主:
现在在做这么个项目:
采用多接触点针电极(tetrad electrode)插入神经活动区,从细胞外同步记录多个神经元发放的棘波序列(spike sequence)是研究神经科学的有力工具。而其中棘波的检测和提取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后续的分类和神经元网络连结分析的基础,检测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最后的分析结果。
设想利用DSP快速数据处理的优点,对棘波序列,利用小波去噪(尽可能地保存原始spike波形)以及有效的检测算法,来实现spike的精确检出。
大家看看用dsp可行么,还有怎么选择dsp型号,给点意见哦,谢谢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28335 浮点DSP 不过内部AD精度不高,外扩一个高速AD应该就可以了吧 个人愚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C6000系列的吧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多大的数据量,小波算法的处理方法,多高精度,对处理速度的要求。这样才能综合评估,如果只告诉小波算法,ARM7都能做。

网友:
恩,我再去深入了解下

网友:
先推荐点常用的吧,去查查资料参考下,谢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六千系列的对于这个领域比较好,在看看那些有的多,就买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