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产生的后果

楼主:
各种干扰一旦侵入单片机应用系统,将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干扰产生的后果,归纳起来,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数据采集误差的加大
    当干扰侵入单片机系统的前向通道叠加在信号上,会使数据采集误差增大,特别是前向通道的传感器接口是小电压信号输入时,此现象会更加严重。

2、程序运行失常

    程序运行失常又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控制状态失灵: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通常依赖于某些条件的状态输入信号和对这些信号的逻辑处理结果。若这些输入的状态信号受到干扰引入虚假状态信息将导致输出误差加大,造成逻辑状态改变,最终导致控制失常。
2)死机:外界的干扰有时导致机器频繁复位而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若外界干扰导致单片机程序计数器PC值的改变,破坏程序正常运行。由于受干扰后的PC值是随机的,程序将执行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指令,最后进入“死循环”这将使输出严重混乱或死机。

3、系统被控对象误操作
    由于干扰的影响使单片机内部程序指针错乱,指向了其它地方,运行了错误的程序;RAM中的某些数据被冲乱或者特殊寄存器的值被改变,使程序计算结果错误;或中断误触发,使系统进行错误的中断处理,都有可能使单片机对系统被控对象产生误操作。

4、被控对象状态不稳定
    锁存电路与被控对象间的线路(包括驱动电路)受干扰,从而造成被控对象状态不稳定。

5、定时不准
    当干扰使单片机内部程序指针错乱,使中断程序运行超出定时时间,以及RAM中计时数据被冲乱,使程序计算出错误的结果等,都将影响单片机定时的准确性。

6、数据发生变化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由于外部RAM是可读写的,在干扰的侵入下,RAM中数据有可能发生改变,虽然ROM能避免干扰破坏,但单片机片内RAM以及片内各种特殊功能寄存器等状态都有可能受干扰而变化,甚至EEROM中的数据也可能误读写,使程序计算出错误的结果。

网友:
??
这连接是不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