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D门上拉电阻?

楼主:
请教OD门上拉电阻的计算,问什么对于与非门负载,n是负载门数目而不是输入端数目?下图。我是菜鸟,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与非门和或非门的输入级结构,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简短的逻辑门的只是而已。对于与非门只需要一个低电平,就能够得到高电平。
对于或门要得到低电平的话就需要所有的都为低电平。与同或的关系刚好是对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非门只要有一个为低电平,就输出高电平,两个均为低电平的时候也输出高电平,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在门电路中不用,所以算的时候只算一个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的呀。是不是像我上面说的这样???

网友:
就是OD门的驱动计算了

首先可以告诉你,实际中很少人去算这个,都是先随意放一个电阻,然后再去修正,比如放一个常用的4.7K电阻.

再有,在电阻和D端,还有负载门组成的节点中,有一个电路,就是你上边接到的.关于n也就是后接逻辑学输入的个数,实际中,不能的门(如非门与与门的IL不一定相同,但对多数工程问题,相差不大(同一工艺的芯片).所以有了如上的以n为参数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