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c2543 ad芯片的问题

楼主:
在用arm直接读tlc2543 ad芯片的时候,转换的结果都是4位起跳的,就是第一个数据是1000,第二个数据不是996或者1004其他的数据如:1001,1002,1003等都不会出现,而且每次数据都是4个4个往上加的,不知道为什么。模拟电路里的量应该是连续变化的吧,那至少有个1001什么的显示出来的吧,很奇怪的问题。时序也看了很久了,感觉没什么问题。这样的结果不是12位的ad相当于10位了么,哎~~
大家帮忙解决解决哦,谢谢啊

网友:
这先得知道显示范围是多大。

比如显示范围是0~16383,那么4格一跳就很正常了,因为ADC的最小分辨率就是4。

网友:
显示范围就是0~4095的

网友:
 那问题应该在数字接口了。又因ADC是串行的,不可能是电路问题,多找找软件的茬吧。

网友:
核对一下寄存器设置

同意仙猫先生见解,检查一下软件,例如:虽然这个ADC的名称是12bit的,但它 的输出字长度是可设置(可通过寄存器编程)的,取值为 8-, 12-和16-bits,建议你先确认一下实际的输出数据字长度(data length)。

网友:
用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的命令操作,得到正确的值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