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MAT'SU工控触摸屏

楼主:
有块大芯片[NEC D65802GNP11]查不到DATASHEET,有哪位高人乐意帮忙啊?

网友:
看看附件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
虽然是基于本坛子芯币的有偿帮助,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
工控触摸屏见过一次。

网友:
该设备已修复

故障现象:
上电可以引导进入系统,但不能正常显示,
细条状亮线,不能看清任何内容;
按钮位置点击后触摸屏有响应,
局部按压屏幕,能看清部分文字以及菜单。

判断:
TFT屏连接线接触不良或TFT屏损坏

检修:
TFT高压正常,连线正常,换新屏后故障消除。

以下是该设备主要芯片资料(UPD658XX就不上传了)

RTC62421(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