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眼界---看看国外电子工程师们设计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连载中

楼主:
前几天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大开眼界---史上最牛AVR单片机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8307-1-1.html
帖子发了以后,总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萌发了一个念头: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国外电子工程师们设计的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

说干就干,于是一头扎进茫茫网海,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番搜索下来,还真搜到不少。
现在就整理一下,贴出来大家一起欣赏。

同时也诚挚邀请各位朋友,也来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把这个活动搞的火爆一些

闲话少说,还是书归正传吧!

首先还是以上次那款AVR的开发者入手,先把他们的开发板整理一下,

这里仍然是一款AVR单片机开发板,这款开发板也许没有先前介绍的那一款功能多,但是这款开发板也有其自身特点:可以开发学习所有的8脚、14脚、20脚、28脚、40脚的AVR单片机。怎么样,这款开发板也够“牛”了吧!

先上整体图,大家欣赏一下

接下来介绍它的功能
简述
本开发板是一款功能十分强大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它几乎支持所有型号的AVR单片机(支持所有的8脚、14脚、20脚、28脚、40脚的AVR单片机)。学生或者电子工程师可以通过本开发板轻松实现入门学习和项目开发。本开发板板载丰富的接口电路,从而可以使用户专心于程序软件的编写,而不必关注硬件电路。

再来看一下结构图

功能介绍
1、支持外部8-16V的直流/交流供电
2USB口供电或者外部电源供电选择开关,当使用USB端口时,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3、电源开关
4USB插座
5、板载USB编程器,可更新驱动程序以支持更新的器件
6、本开发板支持DIP封装的8脚、14脚、20脚、28脚、40MCU芯片。所以本开发板支持的MCU芯片类型是十分丰富的
7、端口直连插座
8、端口上拉/下拉电阻功能选择跳线
9、上拉/下拉电阻选择开关SW1-SW5
1032个按键,实现单片机全部I/O口的按键检测实验
11、全部32个按键均可选择低电平触发按键还是高电平触发按键
12、复位按钮
13、所有I/O口都连接有LED
14、所有LEDI/O口之间均可通过开关SW6选择是否连接,同时PAPBPCPD4个端口可通过SW6选择是否连接数码管(一个端口对应一位数码管)
15、字符型液晶(LCD1602)连接插座
16、字符型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7、图形液晶(12864)连接插座
18、图形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9、温度传感器DS18B20
20RS-232串口插座
21SD/MMC卡插座(支持2G以下的卡,包括2G
22、板载时钟振荡器电路
2347段式数码管
24、通过拨码开关SW7可选择SPI通信功能
25、在使用SD/MMC卡进行SPI通信时,拨码开关SW7选择SCK时钟线,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液晶背光。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刚才忘记说明那款开发板的型号了,这里说明一下:EasyAVR5单片机开发板

接着再来介绍这款开发板的升级版:EasyAVR5A单片机开发板。这个增强版增加了触摸屏的功能,呵呵,很有创意!

先来欣赏一下整体图吧

然后来介绍它的功能
简述
本开发板是一款功能十分强大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它几乎支持所有型号的AVR单片机(支持所有的8脚、14脚、20脚、28脚、40脚的AVR单片机)。学生或者电子工程师可以通过本开发板轻松实现入门学习和项目开发。本开发板板载丰富的接口电路,从而可以使用户专心于程序软件的编写,而不必关注硬件电路。

再来看看功能结构图

功能介绍
1、支持外部8-16V的直流/交流供电
2USB口供电或者外部电源供电选择开关,当使用USB端口时,不需要外部电源供电
3、电源开关
4USB插座
5、板载USB编程器,可更新驱动程序以支持更新的器件
6、本开发板支持DIP封装的8脚、14脚、20脚、28脚、40MCU芯片。所以本开发板支持的MCU芯片类型是十分丰富的,通过该开发板可以学习绝大多数的AVR单片机
7、端口直连插座
8、端口上拉/下拉电阻功能选择跳线
9、上拉/下拉电阻选择开关SW1-SW5
1032个按键,实现单片机全部I/O口的按键检测实验
11、全部32个按键均可选择低电平触发按键还是高电平触发按键
12、复位按钮
13、所有I/O口都连接有LED
14、所有LEDI/O口之间均可通过开关SW6选择是否连接,同时PAPBPCPD4个端口可通过SW6选择是否连接数码管(一个端口对应一位数码管)
15、字符型液晶(LCD1602)连接插座
16、字符型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7、图形液晶(12864)连接插座
18、图形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9、温度传感器DS18B20
20RS-232串口插座
21SD/MMC卡插座(支持2G以下的卡,包括2G
22、板载时钟振荡器电路
2347段式数码管
24、通过拨码开关SW7可选择SPI通信功能
25、在使用SD/MMC卡进行SPI通信时,拨码开关SW8选择SCK时钟线,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液晶背光。
26、通过拨码开关SW9可选择使能以下功能:触摸板,RS-232通信,字符液晶和点阵液晶的背景光
27、触摸屏连接插座

网友:
再接再厉,还是这个AVR学习板系列:EasyAVR6单片机开发板

老规矩,先欣赏整体图

然后来看看它的功能
简述
本开发板是一款功能十分强大的AVR单片机开发板,它几乎支持所有型号的AVR单片机(支持所有的8脚、14脚、20脚、28脚、40脚的AVR单片机)。
本开发板板载USB口编程/下载器,可以只用1USB线连接到开发板,从而轻松实现“一线”式学习AVR单片机。
本开发板板载资源丰富,不但包括字符液晶,还有图形液晶,还可以实现字符液晶的串口显示方式,还集成了4x4矩阵键盘。让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在本开发板上实现项目应用。

看看他的结构图

功能介绍
1、外部电源适配器
2、板载USB口编程/下载器接口器件
3、板载基于USB2.0AVRprog编程/下载器
4、支持外部AVRISP编程/下载接口
5JTAG仿真接口
6、模数转换ADC实验
7PS/2键盘接口
8、字符液晶LCD1602
9、上拉/下拉电阻选择开关
10、上拉/下拉电阻功能选择
11I/O端口连接器
12AVR单片机插座
13、触摸屏控制器
14、端口外扩
15、图形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6、图形液晶(12864)连接插座
17、时钟振荡器
18、触摸屏连接插座
19、菜单选择按键(5向按键)
204X4矩阵键盘
21、模拟数字信号按键电路
22、逻辑状态选择器
23、电源开关保护电阻
24、复位按钮
2535LED演示个端口的电平状态。
26DS18B20温度传感器插座
27、字符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28、字符液晶连接插座
29RS-232串口插座

网友:
看起来很好!!!

网友:
Uni_ds3通用单片机开发板

整体图

功能简介
本开发板是一款多功能开发板,本开发板支持PHILIPARM8051系列单片机,64引脚的AVR单片机,还支持40脚、80脚以及dsPIC系列的PIC单片机,更支持塞朴拉斯(cypress)的PSoc单片机。
本开发板配备丰富的外围接口电路,使用户可以专心于软件的开发,而不必过多考虑硬件电路。

功能结构图

1、外部8-16V AC/DC供电
2、可选USB供电或者外部电源供电
3RS-232通信接口
4、提供AD实验所需的4.096V参考电压
5、可选择的外部上拉/下拉电阻,
6LCD1602液晶可选4线通信方式
712864图形液晶的8线制通信方式
8MCU核心板插槽
972个按键,保证每个I/O口都能连接 一个按键
10、按键触发方式可选为高电平触发,也可选为低电平触发
11、每个引脚都连接有一个LED,方便查看端口状态
12、可使用拨码开关SW1,SW2,SW3,控制所有LED,局域网模块,CAN总线的连接与否
13、可使用拨码开关SW2,SW3,控制实时时钟,AD,DA以及RS-232的连接与否
14、可使用拨码开关SW2,控制实时时钟,SPI通信,rs-485通信的连接与否
15、液晶对比度调节按钮
16、复位电路
17MMC/SD卡控制模块(可实现2G一下SD卡的控制)
18RS485-通信端口
19CAN总线通信端口
20、实时时钟模块
21、数模转换DAC输出接口
22、模数转换ADC输入接口
23、局域网通信模块
24、单片机(具有USB功能的单片机)的USB通信接口
25、板载USB2.0编程/下载器

网友:
bigavr学习板

整体图

主要功能
1、两路RS-232
2、端口转换开关
3、两路模数转换ADC
4、单片机转接板
5USB2.0模块
6、外接电源或USB电源可选
7、参考电压可选
8、所有端口可引出
986LED
10、上拉或下拉电阻可选
1186个按键
12、两路RS-232可分离
13USB插座
14、点阵字符液晶
15、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6、触摸屏控制
17、可外接直流、交流电源
18、晶振电路
19、图形液晶
20、所有引脚都标注出来
21、电压选择
22MMC/SD
23、复位电路
24JTAG仿真接口
25、板载USB2.0编程/下载器
26、DS18B20温度传感器

网友:
:D 想学习电子啊

不知道怎么入门呢

网友:
正在学习51,发卡了,郁闷啊,与,或,非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这也加精华啊????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和PCB版图啊!

网友:
谁说不是呢?要是原理图和PCB都有就好了

网友:
Bigavr2单片机开发板

整体图

功能介绍
功能介绍
这一款开发板的功能跟bigavr的功能相似,但是多了触摸屏的功能

结构图

功能介绍
1、外部8-16V
AC/DC
2、可选外部电源或USB口供电
3、电源开关
4USB插座
5、板载USB编程/下载器,可更新固件程序以支持最新AVR器件
6、支持64脚和100脚的AVR芯片
7、端口外引插座
8、上拉/下拉电阻功能选择跳线
9、上拉/下拉电阻选择开关
1086个按键,所有I/O口都可连接按键
11、按键触发电平状态可选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12、复位按钮
13、每个I/O口都连接一个LED
14、板载时钟系统
15、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16MMC/SD卡卡座
17、模数转换ADC电路
18、触摸屏控制器
19PS/2键盘接口
20RS-232串口通信电路
21、图形液晶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22、触摸屏连接插座
23、图形液晶连接插座
24、字符液晶连接插座
254.096V参考电压
26、板载JTAG仿真接口

网友:
下面是一款AVR单片机核心开发板:AVR-Ready1 开发板

本开发板实际上只是一个核心板,它支持40引脚的AVR单片机的学习
板载资源很简单:外部电源接入、USB转串口电路、复位按钮。

单片机的所有引脚外扩。时钟采用AVR内部时钟源(留有外部时钟接口,可外扩外部晶振)
数据存储EEPROM也使用AVR内部的EEPROM

该开发板很适合学习者自己搭建外部接口电路进行实验学习。

看一下图片

网友:
这一款仍然是一个核心板

基本功能遇上一款类似,主要区别就是这一块适合学习28脚的AVR单片机

看一下照片吧

网友:
前面介绍的几款开发板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所以看起来都比较相像

现在开始介绍另一家的开发板

先来看看他们的很有特色的开发板吧

什么特色?

其实下面这几款开发板只是简单的核心板,如果需要学习外围电路的话,需要自己搭建电路。他们在学习板上留了一些扩展孔,方便焊接元件

AVR-P8
顾名思义,这是一款支持8脚AVR单片机的小板子
看一下图片

功能简述:
板子尺寸:81*58mm
板载7805稳压器以及滤波电容
板载ISP程序下载插座
8脚插座,用以插入8脚单片机
晶振电路,支持4/610/MHz晶振
RS-232插座(母头)
RS-232接口电平转换电路(使用的是分立器件,没有使用专用的232芯片)

AVR-P20
顾名思义,这是一款支持20脚AVR单片机的小板子

功能介绍:
3.3V和5V电压可选
板载ISP程序下载插座
20脚插座,用以插入20脚单片机
晶振电路,支持10/MHz晶振(可更换)
RS-232插座(母头)
RS-232接口电平转换电路MAX232
专用复位芯片ZM33064
PB7连接有状态指示灯(可通过跳线断开或连接)
附带一个按键

AVR-P28
支持28脚的AVR单片机

功能介绍
3.3V和5V电压可选
板载ISP程序下载插座
28脚插座,用以插入28脚单片机
晶振电路,支持8MHz晶振(可更换)
RS-232插座(母头)
RS-232接口电平转换电路MAX232
专用复位芯片ZM33064
PC5连接有状态指示灯(可通过跳线断开或连接)
附带一个按键
电源插座

网友:
AVR-P40-8515
支持8515单片机

功能介绍
7805稳压芯片,提供5V电压
板载ISP程序下载插座
28脚插座,用以插入28脚单片机
晶振电路,支持8MHz晶振(可更换)
RS-232插座(母头)
RS-232接口电平转换电路MAX232
专用复位芯片ZM33064
PB0连接有状态指示灯(可通过跳线断开或连接)
电源插座

AVR-P40-8535

功能介绍
7805稳压芯片,提供5V电压
板载ISP程序下载插座
28脚插座,用以插入28脚单片机
晶振电路,支持8MHz晶振(可更换)
RS-232插座(母头)
RS-232接口电平转换电路MAX232
专用复位芯片ZM33064
PB0连接有状态指示灯(可通过跳线断开或连接)
电源插座

AVR-P40-USB-8535

AVR-USB-162

网友:
有无参考价格。

网友:
学习学习要多钱一块板

网友:
我也想学,但不知从哪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