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4和74HC14D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今天在使用别人设计的一块电路板时,电路板一处是用的74HC14,设计电路的这个人已经跳槽,我看到以前他焊接的芯片上面的字上面一行是 78后面是一串字母,下面一行是HC14,我看原理图上74HC14,故我焊接的是NXP公司的74HC14D,但不知为何,我焊接的这个板子就调不通,他用的的那块就可以,已排除其他问题,只剩下这个地方有区别,我想不明白,这个74HC14D和74HC14有什么区别啊?我看过相应的英文资料,但没看明白,请教各位!我在线苦等!

网友:
是不是也找一块14试试,如果能够工作,再查找14和14D的区别也不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我现在非常肯定,因为我是两块板子,一块作为主板,一块是显示板,主板是同一块主板,唯一区别就是两块显示板上一块焊接的是74HC14D,显示板上就两块芯片,另一个芯片是一样的,唯独74HC14不同,也就是说同一块主板包括程序都是一样的,来分别驱动焊接74HC14的显示板是可以的,驱动焊接74HC14D的就不行,所有焊接74HC14D的显示板都不行,我试过很多块,都不行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74HC14D不合适,但我看到在网上下的74HC14D的英文资料和74HC14是一样的,困惑中!

网友:
这个后缀一般是之封装形式之类的,跟功能没什么关系
看来得认真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上来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74HC14和74HC14D仅仅是封装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看了一下pdf的文档 文档上面就是这样写的
你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原因可能有两个:
1、看看是不是同一家生产的芯片,不同厂家生产的会在电平、频率等有一定的差别,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2、是否能够确认一定是74HC14的问题,有时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问题所在。

网友:
你有沒有做過試驗, 將兩片板子的 74HC14 跟 74HC14D 互換, 試試看是否真的是 74HC14 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早原因我已经找到了,之前用的是德州的74HC14,我用的是NXP德74HC14D,可能是在频率方面略有区别,我去掉了我电路板里74HC14旁边的电容就好了,感谢你的意见,尽管我看到时问题已经解决,但原因和你的意见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