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电的问题

楼主:
求教问题!
下面是一个环形分配器的线路图,画的比较简略吧,请问最上面输出部分的3个方块是D触发器吗,有啥功能啊,能大概说下吗?
知道的帮忙解决下,谢谢!!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 环形分配器 的线路  原理图
---------------------------------------需要分析下

网友:
你是学生吗?如果是学生,按理刚刚学数字电路的话,没问题,不是的话,就看看那部分的知识吧,看过了印象会深一点,再根据你的电路原理图就能明白了!其实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得看书!

网友:
找个波形图,要不打个机示波器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他可能学生都不是,这是最基本的数字电路了.

网友:
。。。。。。。。。。。。。。是个差学生啊,数电学的不好,真难啊

网友:
额。。谢谢大家了,我是学机械的,数电学的不好,现在控制电机想研究下这个。
。。。。你们说了半天还没回答我问题呢,那个是普通的D触发器还是?(例如给个范围啥的我找书去查看,我不想从头看书。)
将来不搞电,搞机,因此也没心思,静不下心把数电书从头看到尾,希望大家帮助下,

网友:
上面那几个是D触发器

   上面那几个是D触发器,它的特点是:有以下三个特征性信号:D输入、Q输出和C时钟。

   从原理上看,步进电机的脉冲分配器是一个可控制方向的(双向)循环移位寄存器;下面的控制部分应当完成的主要功能包括:循环方向(对应电机的正反转)和移位的有无(对应电机的开关)。

   “机电一体”是一个趋势,有道是艺不压身。希望你适当调整:“将来不搞电,搞机,因此也没心思,静不下心把数电书从头看到尾”的心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D是输入,C是边缘触发。Q是输出
我解决了,我是把这D触发器当做当做带异步值位、复位端得CMOS边沿触发器(数电书上有详细逻辑电路图)来看待,
我直接利用它的特性表来分析0和1,通过分析,跟预想效果相同

哦,对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不过我有不足,就是没管触发器的原理,直接用现成的输入、输出的特性表来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