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開關的開關頻率問題~???急

楼主:
請問功率MOSFET開關的開關頻率要怎麼看?datasheet 上有幾個跟時間有關的參數好像都跟開關頻率無關~
還有比較高頻(1M~10M)的MOSFET晶體有哪些型號可以用?

网友:
datasheet 上有幾個跟時間有關的參數好像都跟開關頻率無關~
这句话是不是自我矛盾呢?时间的倒数是什么?

网友:
即是說,,,例如IRF540
Turn-off Delay Time---50ns
Fall Time---20ns
Turn-on Delay Time---60ns
Rise Time---45ns
Reverse Recovery Time---100ns

所以所有時間是275ns
1/275ns=3.6M,,,,但實際上開關頻率超過100k hz,開關波形就跑掉

差距這麼多,如何有關???我的意思是在這~

PS,,時間的確是跟頻率有關,但不一定跟開關頻率有關,SO~先謝謝啦~

网友:
IRF540为例,所有时间加起来乘以10,然后倒数,在工作电压不高的情况下 是可以的 。
譬如让IRF540工作电压30V的时候工作在300K,波形基本不失真,此外,与你驱动电路内阻,带的负载时感性还是阻性都有关系。经验来说这样用是可以的。如果电压高,就将频率适当降低些,不叫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