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问题

楼主:
探讨一下运放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eplj_163你好,请问是想讨论这个电路的哪些问题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运放和二极管组成的是对数电路吗?高手指教

网友:
顶一下  怎么没人理呢?

网友:
正在学习运放 不过是简单的 期待楼下

网友:
看见运放我就头疼

网友:
这是一个全波整流(检波)电路

这应当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如果想更深入的讨论,可以把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度范围给出来,好吗?
至于说到对数放大器,请楼主说说你的理解。

可以试验着用软件做一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