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2 波形

楼主:
我用的Modelsim se plus 6.2b仿真verilog程序,编译什么的都很正常,但就是每次到显示波形时,很奇怪,有波形出来,但个个信号始终只有一种状态,波形图成直线。我确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换过好多程序都是如此!请诸位为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头次使用?软件设置对吗?时钟对吗?

网友:
是第一次使用软件,我是用testbench进行仿真的,也需要设置时钟吗?

网友:
我仿真软件都还没破解成功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