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虚心提问

楼主:
问点及其菜鸟的问题,大家不要笑,抽一分钟指导下我
新手问点问题啊,
例如描述芯片时常说该芯片容量是2K×8bit,那么芯片的容量是多大啊?
我以前以为是2K,应该是16K吧,
1 KB = 1024 bytes=1024×8 bit
2K×8bit代表什么意思啊?bit是8的单位还是2K×8啊?
我琢磨了半天应该是2K×8的单位,刚好容量就是16KB,不过感觉B是是byte不是bit,有点搞糊涂了
每一来个热心人告之我
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这样做,找个熟悉的单片了比如51上面怎么写,写得是5K之类,并没有8位之说,不过这也不要紧,根据你的描述,你那个容量应该是2K字节,即2KBytes,每一Byter=8Bits;我猜你的片子也是8位的CPU。如果你的片子有16KByters的话,在公司描述的时候,会很夸张的说容量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