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看看运放输出电压

楼主:
求助高手帮忙看看运放输出电压

网友:
求高手帮忙看看A1的输出1端的输出电压时多少?

网友:
这个……

把开关S1一接通,三极管不就立刻烧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仙猫老师,我把电阻给画漏了,只顾得看A1了,不好意思:L
2引脚为-,3引脚为+
还有个问题是Q3我只是暂时用个三极管代替在那~~

网友:
②-③+,是正反馈,A1就成比较器了?用法有点怀疑。
就算做比较器,那也得知道运放的电源电压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午我仔细看了下,我把芯片转成单个放大器的时候,2端有个输入还没画。明天把整个电路发出来,请大家讨论

网友:
麻烦下模电高手看看A1/A2/A3/A4的输出时多少
O(∩_∩)O谢谢

网友: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D24V,D24V1和D24V2

能说明一下D24V,D24V1和D24V2的情况,或补充相关的连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XIAOXIF老师
D24V,D24V1是两个供电电源,可以分别和D24V2构成回路。
D24V2是负载输出

网友:
继续讨论

电路仔细看过,再提出两个问题:
1、 放大器没有标出+-端,核对了几个芯片资料,分析中总是有冲突,还是希望能标出来,或者干脆给出具体型号;
2、D24V肯定是电源;D24V2是输出,明显是连接在一个感性负载上(如电机、继电器等);D24V1从电路结构看也是个输出端,如果是某个电源,能否给出具体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连接到阻性负荷的输出端。

网友:
根据Xiaoxifu老师的指点,标注了放大器输入的正负,另外供电端就是两路直流电源的输出,DV24V2是负载输出
,下面的图是我实测后得到的数值,电路大概基本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在实践中去应用

网友:
还有一点Q3的型号需要大家讨论下,当然这个需要根据原理来选,我认为用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可行

网友:
重新画过,供继续

重新画图一下,一来请楼主帮助查错;二来希望这样能否有助于电路的工作分析。注意R21我这里重复地安放在两个位置。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服不行,我画的怎么看都是草图

网友:
仔细看了下,xiaoxif老师整理后的图,发现一点小问题,A4负输入端的参考电压...

网友:
另外,12端13端颠倒,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老师故意给我留的作业,呵呵~~~
改了一下~~
还有Q3是选用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还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其实……

现在好多设计是通过抄板的方法,撇开其他问题,可以认为当前这也不失为一种及时的“设计”办法。但长久以往却值得考虑。此前做过类似的处理,表面上看只是重新画一下图,实际上这可是 用专业基础知识去深入思考,认真整理的过程,如此“重新”过后,可能会有“原来是如此简单,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和收获。

对不起,下午写了一半,闹钟响了,忙着去学校接孙子了,以下继续:

附图如下:有四点说明(对应图中的红框):

1、R20的位置画错了,做了修改;
2、A4的管脚重要的是+或-的连接是否正确,烦再核对。管脚号不重要,这次删除了原来估计使用的IC型号;
3、Q3选型够用就行,主要取决于负载要求;
4、那个100k电阻好像很重要,是否在核对一下。

D24V1不是接在某个电源上,而是个输出端。

网友:
谢谢xiaoxif 老师
,您看您15楼的的A4是不是与后边的图正负不一样呀,呵呵
100K的电阻决定后边的初态电压。。。A4的输出反馈到A1的负输入端,使A1的输出变小,最终关闭Q3,请老师指正

网友:
Mark一下

这个电路用来干吗的?

网友:
注意输入的+ -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xiaoxif 老师
您看您15楼的的A4是不是与后边的图正负不一样呀,呵呵
100K的电阻决定后边的初态电压。。。A4的输出反馈到A1的负输入端,使A1的输出变小,最终关闭Q3,请老师指正

如前所述,不要关心管脚编号,主要是+和-的输入关系,尽管去调整,只要这个同相/倒相端和你测绘一样就可以了(更不用关心型号,原来的图也没有型号)。

图的改画目的,就是要把它清晰的一分为三(段):控制输入、驱动输出和中间的控制逻辑。理清关系,意在提供尽可能逻辑的,便于分析的基础而已。并没有真的要做具体分析。

真要解题,只有等你拿出设计要求之后了。没有设计要求,可以猜,可是太累,甚至猜不出来。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按照原版重新搭建的时候,发现引脚1的输出一直是10V多,与原版上的实际测量的4.5V,差距挺大。其他引脚的电压接近。
电路仔细查过跟原版一样,只是选的LM324N不是一家生产的。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是可能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将原版上2,3引脚的信号接到重新搭建的电路中发现1脚的输出也是10V多,是饱和了吗?
我将输出1和负输入2短接,同时给3一个电压,做跟随器结果1输出的跟3一样,说明LM324应该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