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热释红外灯

楼主:
我找到个BISS0001的电路图。

问题:图上的5V 12V 是什么?是同时接两个直流?还是说可以用个7805稳压电源电路?
然后灯应该接哪里?有没有人做过啊?可以教下我啊。。上面的R9.,R10,R11,C6,C7,没有写多少数值?会的可以告知下我?
还有D1 是什么东西啊?这个BISS0001 需要 编程?还是说可以直接用啊?
求指导下。?

网友:
BISS0001以前我记得我看过手册了

你在网上好好找一下手册吧,电阴的数值是可以找到的,如果找不到,可以大约试一下.
5V,12V是分别供电的.12是用于继电器的.只是一个控制开关,与你的应用有关,可以不要这个.

网友:
再说一下.

R9与C7,R10与C6分别是两个模拟定时器的外置调整接口,随意接一下再调整吧.

网友:
那继电器怎么用啊。。
可以直接加?
IN4001*4 的整流桥,是多少A的?
在请教下,固态继电器,SSR和SRD,SRA..可以互换的?

网友:
1N4001手册上学了,是1A,最大瞬时电流可是到30A(大线相当与交流电的峰值.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因为我找不到SRD,SRA是什么东东.是不是一此公司内部的型号?以后不要提这种问题.
固态继电器,SSR这两个是一个东东.

网友:
R9,R10,C6,C7是控制時間的, 計算方式看附件的datasheet 有公式.
輸入電壓有 5V 及 12V, 是因為 BISS0001 使用5V, 繼電器使用 12V,
你也可以將繼電器改成 5V 的規格, 那就只要一組電壓.

網路上找一下, 就能找到 BISS0001 的資料, 發問前請先研究 datasheet.
有很多問題就能解決了.

网友:
那个SW是什么?
还有那个是三极管

网友:
要用就用数字传感器放大电路

BISS0001功耗大,外围器件多,纯模拟电路,现在可使用深圳欧恩光电技术研究所的传感器数字智能控制IC --PS206,可加QQ:303209339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