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ROTEL高手帮忙

楼主:
用PROTEL画PCB,原理图转PCB时发现PCB的元件全部堆到了一起,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的好方法可以快速打散这些元件?
  小弟好久没画PCB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先天不足

是这个软件本身智能化还差点劲的“先天不足”。像搬家公司似的,原理图“自动”转换PCB时只完成搬运,而不负责搬家后的整理布局。

网友A:
不可能堆在一起啊,顶多就是放在板子外面,可以看见编号的。按照你的要求只要你手动在板子上布局就可以了

网友:
布局的时候还是要一个一个放,堆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堆在一起啊,顶多就是放在板子外面,可以看见编号的。按照你的要求只要你手动在板子上布局就可以了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在SCH编辑器用UPDATE PCB就不会堆在一起,如果是在PCB编辑器用LOAD NET命令就会堆在一起

网友:
建议lz用一下protel dxp2004,这个很好

有99se基础,很容易学会。而且2004库比较多,上手也快。

网友:
在布线菜单烂点shove和set shove,就可以自动展开的

网友:
毕竟还要布局,布线,堆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RE

自己再重新布下就行拉,然后的话新的版本有命令支持你在SCH那里根据不同模块去选择PCB中对应的元器件封装的。
赶紧进化到新版本,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