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编程求救

楼主:
请问哥哥姐姐们,在主程序和子程序之间,或者个子程序之间可以共用寄存器吗?比如R0,R1
我自己试了一下看,好像不可以。但如果我需要用到多个R0 或R1,因为要使程序程序简练,需用到多次寄存器间接寻址指令(只能是寄存器R0或R1)
该怎么实现呢?

我知道RAM里有4个寄存器区,相当于有4组R0-R7,但不知道怎么使用,请各位赐教了,多谢啊

网友:
修改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中的RS1与RS0位,
即PSW.4(RS1),PSW.3(RS0);
00、01、10、11分别代表使用0~3组工作寄存器组。

网友:
如何修改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中的RS1与RS0位,好像没有地方修改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找51单片机看一下,PSW状态状态字寄存器的结构。汇编指令表也看一下,相信你很快就会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
通过设置RS0和RS1的直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