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示波器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和MCU之间用什么接口 ...

楼主(2009-11-07):
请问高手:示波器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和MCU之间用什么接口或总线连接?
请问各位:示波器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和MCU之间用什么接口或总线连接,才能满足采样数据传输的需求?
数据
采集卡
接口

网友A:
1G,8w位采样吗?
1G,8w位采样吗?用MCU合适吗?
如果采样卡和MCU之间不实时数据传送就用MEM之类的总些就可以了吧..
如果我理解的是DSP与数模变换之间的数据接口,选好DSP器件后再定了这个接口了,,多们并行(64位,100M也就差不多吧.)不多我感到用FPGA或专用芯片的可能性大一点.
最好一块带数块变换与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就搞定,然后与MCU之间的数据为非实时数,依显于先定就可以了.DMA操作可能就可以(把采样芯片,显存都看成数据存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