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 的for循环

楼主:
请问verilog中的for循环的循环次数可不可以作为输入参数,如 for(index=2;index<=n;index=index+4'b1) 其中的n作为函数的输入,我这样在quartus2 中综合报错,在modelism中没有报错,但是仿真不正确,不知道是不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可能要看一下代码才好说.

可能要看一下代码才好说.

网友:
已经基本明确

谢谢楼上关注,现在已经基本明确了,在verilog中的for的循环次数必须一定,不能是一个变量,这样才能够被综合。当然在仿真中是可以像C语言那样循环次数也是变量的。

网友:
在VHDL环境下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可以参数化而不是使用变量

网友:
在Verilog中可仿真和可综合是完全不同的,楼主最好仔细看一看可综合的语句,要不然编出来的东西不能综合还找不到毛病最气人了。。。。。

网友:
怎么看代码能不能综合~~

网友:
请问verilog中的for循环的循环次数可不可以作为输入参数,如 for(index=2;index<=n;index=index+4'b1) 其中的n作为函数的输入,我这样在quartus2 中综合报错,在modelism中没有报错,但是仿真不正确,不知道是不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

quartus综合器能识别的FOR LOOP   END LOOP 表达方式。

对于这种 for(index=2;index<=n;index=index+4'b1) ,综合器是不能识别。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