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设计。。。新人求助

楼主:
刚进了一家公司。现在做电机控制模拟电路设计一块。感觉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难和做数学题目的难不一样,感觉考虑的东西太多,而且没有清晰思路过程,及其繁杂.总之一看那些电路图我就头大.想问下初步会设计一些模拟电路需要哪些知识?(我只是看模电,以前学的忘光了)会用哪些工具(硬件,软件)。还请大家谈谈体会,一些学习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控制问题。首先要考虑到电机是反电势负载。在换向时会有冲击电压产生。所以续流问题要妥善考虑。
第二,既然是电机控制,行程问题也要考虑。但是因为你的问题提得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
过载保护,限位保护也算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电机,电机的范围很广。
  我做过直流电机的控制,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功能包括PWM/温控/可调转速/恒转速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把自己实际做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描述清楚,让大家给你出出主意。或者说明自己目前使用的型号及遇到的问题,与大家一道一步步解决。

网友:
“电机控制”真的太笼统啦!
麻烦楼主讲清楚一点,我们回答起来也好有的放矢

网友:
是这样的,用TL494 PWM控制一个直流串激电机(电机上数据有60V,16A,功率看不清楚),要求能通过手柄(霍尔手柄输出0到5电压为输出信号)控制速度,怎么设计呀,就是大致说分几个模块,控制流程等。。  对这个很无奈,昏迷,。。。多谢了

网友:
这东西,最好就是做一下,

细细的测过就好,如果你大学毕业,原理你是都会的,说了也没什么意思.
关注细节,但不要限于细节,先动手做了,测了再说.

网友A:
具体的数据需要根据电机数据设计,但是直流电机的调速实际是励磁调节。也就是说当手柄调到哪一档时,霍尔元件的输出控制的是励磁电压。从模块角度讲,是不是AD转换,单片机数据处理,DA转换输出。但是对直流电机调速而言,一定要注意弱磁飞车。
另外直流串激电机有他的特点,时间很长没碰过了。具体如何做还请您查一下有关资料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压反馈。从电位器上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数据需要根据电机数据设计,但是直流电机的调速实际是励磁调节。也就是说当手柄调到哪一档时,霍尔元件的输出控制的是励磁电压。从模块角度讲,是不是AD转换,单片机数据处理,DA转换输出。但是对直流电机调速 ...

钦佩quanzx 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我也来提些建议:

受控设备为直流串激电机,基本可忽略‘弱磁飞车’问题,
因为串联回路中的电枢电压、励磁电压是同步变化的;

PWM驱动控制的直流电机调速,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输出电压的“占空比”
来改变平均电压的大小,从而控制电动机的转速。

我认为楼主要考虑的重点是电机负载与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匹配度,
即电机转速需求在什么区间,该区间内电机输出的扭矩够不够执行机构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