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熟悉的东西,解释一下

楼主:
这个大家都熟悉吧!nrf2401;
再看看这个
这个功率P为啥为负号的啊?啥意思?是不是-20的时候传输的距离就很短呢?

网友:
dBm意即分贝毫瓦。
功率单位 与P(瓦特)换算公式:
(10*P)dBm=(10*P)dB-30dB (P:瓦 )

dB(Decibel,分贝) 是一个纯计数单位,本意是表示两个量的比值大小,没有单位。
在工程应用中经常看到貌似不同的定义方式(仅仅是看上去不同)。对于功率,dB = 10*lg(A/B)。对于电压或电流,dB = 20*lg(A/B)。此处A,B代表参与比较的功率值或者电流、电压值。

无线产品的表述一般为:25 dBm (300mW) Tx output Power
-20dbm自己算算吧。

一般功率越低,传输距离越低

网友:
db与mW的换算关系
  0 dBm = 1 mW
  10 dBm = 10 mW
  14 dBm = 25 mW
  15 dBm = 32 mW
  16 dBm = 40 mW
  17 dBm = 50 mW
  20 dBm = 100 mW
  30 dBm = 1000 mW = 1W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先学习一下啊.......

网友:
对数类的尺度变换,google 上找一下就有了.

体会用这个的目的有两个:
1,图表上可以表示更大的范围.
2.好运算,变乘为加了.

网友:
恩,这下明白了。我再考虑将该模块的功率提高点,想传的更加远一点,这里给大家这个资料参考下,功率放大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惑